溢流阀的这个小孔是干嘛用的

楼主(2015-01-25):
阀台上没有对应的孔,直接堵死了,有什么用??

网友:
普通的溢流阀拆开时有一小针孔是阻尼口,另外电滋溢流阀上的孔就不一样了,想问一句;图呢?

网友:
能不能上个图

网友:
如果是先导式溢流阀的话,在两个大孔后面的就是外控口啦!

网友:
好吧,没有图也就算了,那么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的,这可以有吧。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多    有几种可能   没通所以肯定不是阻力孔     有可能是工艺孔   你的溢流阀应该是机加式的吗?

网友:
远程调压用的外控口- |9 u! F+ i/ K
阀台上没有这个口很正常,因为一般溢流阀都是使用在内控內泄场合。除非是系统中有远程调压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