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倍距机构

楼主(2015-01-25):
机械设计版 发不了帖子,搞到这边试试

    倍距的机构有多种方式可以运用,本帖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这个装置是用于单工序冲压生产的辅助器械,在产品被顶出从上型落下时,将产品给接获后转移出模具区。

    次案例用了2种增距机构,1、连杆机构;2、齿轮双齿条机构。

    照片

网友A:
这个驱动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驱动在哪里

在竖直杆上端两螺栓中有一横杆(没照片),横杆与滑块固定联接,滑块上下就带动竖直杆上下。

网友:
不错的案例,多谢大侠分享

网友:
谢谢 大侠的实例分享。
相知道,你上下两排轴承滚轮 正好恰在齿条的导向槽里面吗?

网友(点评):
是的,是这样的。

网友B:
不错,谢谢大侠。有两个问题:1、下面齿条故意留长的吗?2、连杆的铰接处那个东西是油嘴吗?

网友(点评):
2个点都说对了。1、连杆长度加长后,总增倍距可超过5倍;2、连杆内有轴承需定时添加润滑脂。

网友C:
感觉这样的结构有点复杂了,还不如使用滑轨+滑块+楔块+弹簧的结构来得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样的结构有点复杂了,还不如使用滑轨+滑块+楔块+弹簧的结构来得简单

1、工作环境是高震动,每次的剪切力在60吨和90吨力;

2、工作行程最低需190mm以上,冲床滑块行程只有80mm与50mm;

3、成本;

4、寿命;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不错,谢谢大侠。有两个问题:1、下面齿条故意留长的吗?2、连杆的铰接处那个东西是油嘴吗?

还有个问题,整个连杆机构在平面内都没有约束,驱动力对齿轮的偏置,或者驱动在垂直方向的任何附加力,会加载对齿轮上,这个倾覆力矩的影响不知大侠考虑过没有?

网友(点评):
整个机构都是滚动摩擦,垂直方向驱动都转换为水平方向。因此偏置所生的倾覆力对齿轮的影响不大,而关注点应该在那些小轴上,俺是这么认为。

网友:
跟这个有异曲同工之妙!

网友(点评):
动画是2倍距,俺这例子是多倍距,即将连杆机构的位移配合齿轮齿条后再增倍。说白了就是单一运用与复合运用的差别而已。

网友:
我们用过双齿条加赤裸的,非常稳定,就怕松动,有间隙

网友:
楼主问一下,你那个移动的上齿条只靠上下轴承进行限位还是有别的限位装置,轴承只起滚动摩擦的作用?

网友(点评):
在俯视图里就有你要的答案。 ^_^ 。轴承是限位导位,使上齿条只能往复运动不跑偏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问题,整个连杆机构在平面内都没有约束,驱动力对齿轮的偏置,或者驱动在垂直方向的任何附加力,会 ...

大侠,刚才考虑了一会,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图中驱动横杆是是卡在连杆的上下两个轴承中,该连杆运动时,受到水平向左的反推力,为了达到该连杆转动方向的力矩平衡,轴承会对连杆产生无穷大的压力,也就是说接触应力会无穷大,应该最少用三个轴承导向才行,根据接触应力选择轴承间距。

网友(点评):
你的问题在于连杆的初始角度,例如本案例而言,上拉则上齿条伸长,就要设定将上下的竖直力转为水平力时的角度范围。

网友(点评):
俺终于搞清楚你的意思,用三点定位以保证竖直杆不因倾斜而导致“卡死”现象,从而产生无穷大的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刚才考虑了一会,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图中驱动横杆是是卡在连杆的上下两个轴承中,该连杆运动时, ...

我指的是这个零件,只有上下两个轴承。

网友(点评):
俺晓得你在说这部分,本案例的工作角度只在一定范围,倆连杆的水平夹角偏大或偏小都不合适。

网友(点评):
我意思是说,上下两个轴承会与你的那个驱动杆卡死,跟你下面的连扛角度关系不大。

网友(点评):
不会的,要是出现卡死就则机构就发生故障。用矢量简化来讨论就更清楚。垂直、水平和斜角的力之关系。

网友(点评):
大侠,这个分析过程我还是比较有把握。建议仔细考虑,你可以先人工试试,不要联机调试,如果跟我分析的不一致,还望大侠告知。

网友(点评):
有趣的讨论。

网友(点评):
驱动横杆只有上下运动,与垂直杆两者相互间没有运动,其连接也可以用螺钉紧固。目前的设计只是为了安装调整方便。良生社友好像没有弄懂工作原理。

网友(点评):
回 彭老师 垂直杆会在横杆有往复位移动作,这样就可以保存垂直杆的竖直。考虑过用连杆铰接,上拉没问题,下压需再增设辅助限位,车间架模的自由度受局限。

网友:
设计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D:
看了半天,我猜良生社友要表达的意思是:那根竖直杆在做上下运动的时候并不会一直保持着竖直的状态,随着连杆的运动竖直杆会倾斜。不知道我猜的是否正确,表达的是否清楚。后面我再做个动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半天,我猜良生社友要表达的意思是:那根竖直杆在做上下运动的时候并不会一直保持着竖直的状态,随着连 ...

这是连杆机构简图,目前在机构中有两种长度可选用,初始位置角度与结束角度如附图,

竖直杆是保持垂直态,因此工作中会有往复水平位移动作。

良生社友是认为连杆在运动时,竖直杆的力会很大,用2个轴承来承受是不足的,因此建议要使用3个轴承为好。

上齿条外形尺寸 20*30*400 重量约 1.9Kg ; 导槽 外形尺寸20.5*16*400,扣除槽沟后 重量约 0.83Kg ;再加上钣金件 可以用3.0Kg 用来计算冲量。

网友(点评):
原来是我理解错了,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连杆机构简图,目前在机构中有两种长度可选用,初始位置角度与结束角度如附图,

竖直杆是保持垂直 ...

大侠,还是没明白我说的意思,我这里详细分析下。
1、我们以驱动横杆为参考对象来分析
2、竖直杆相对其左右往复运动
3、如保持竖直,竖直杆只受到驱动力F,和轴承上两个相反压力N,摩擦力f,如图a,无法保持转动平衡(因为F-f形成一个转动力矩)
4、显然,竖直杆无法保持竖直,会发生旋转,如图b。
5、这时,N-N形成另一个转动力矩(力臂为d),与F-f的转动力矩平衡,保持不发生转动
6、以点A做转动平衡分析,FXH=NXh,h相对H为无穷小,显然N会无穷大。
7、显然摩擦力会无穷大,F再大也推不动竖直杆。这是我说的卡死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还是没明白我说的意思,我这里详细分析下。
1、我们以驱动横杆为参考对象来分析
2、竖直杆相对其 ...

将连杆相关位置截屏。
驱动横杆是跟随冲床滑块上下,连杆角度变化则竖直杆会移动。
在发帖前已有试机,还未发生你说的卡死问题。

网友(点评):
那大侠观察,,该竖直杆左移时,会整体顺时针小幅旋转吗?右移时,会整体逆时针小幅旋转吗?幅度有多大?

网友(点评):
上下轴承和横杆的间隙小于0.3mm,没实际测量靠手感约0.2以内。横杆高50.0mm。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将连杆相关位置截屏。
驱动横杆是跟随冲床滑块上下,连杆角度变化则竖直杆会移动。
在发帖前已有试机, ...

按你给0.3mm间隙,宽50mm,轴承取32mm画了下,往复运动时最终摆动幅度在下轴承处就有14mm,放大到竖直杆最下端,估计大于30mm了。
显然,与你说的0.2mm差距巨大,不知那里出问题了?不科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给0.3mm间隙,宽50mm,轴承取32mm画了下,往复运动时最终摆动幅度在下轴承处就有14mm,放大到竖直杆最 ...

今天再去看了试机,是有摆角肉眼看得很明显,测了牙孔中心距是+0.05,也再重新处理轴承与横杆的间隙。还是木有卡死的现象。

分上拉和下压来讨论;
上拉,竖直杆轴承部分有滞后现象,即出现倾斜角;被下倆连杆拉着走;
下压,竖直杆轴承部分有滞后现象,也出现倾斜角;被下倆连杆拉着走;
因此上与下的滞后问题使竖直杆倾斜角在垂线的两侧。

试机时用两种模式,
一、低速(  22 SPM)连续运转;运转平顺。
二、高速(100 SPM)单动运转;启动时会因离合器贴合等等因素,冲压机会抖震一下再平稳到一行程结束。
都木有发觉有 卡死 的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再去看了试机,是有摆角肉眼看得很明显,测了牙孔中心距是+0.05,也再重新处理轴承与横杆的间隙。还是 ...

0.05mm指什么,间隙吗?
我刚才按轴承与横杆间隙0.1mm算了下,下轴承轴心处偏摆幅度为7.3mm。
估计没有卡死,是因为实际偏摆导致上下两个轴承水平错位距离较大h=7.3/2=3.6mm,这样FXH=NXh中,这里假设:横杆受到连杆的推力F=50N(不知道压力机的加速度多少,毛估),H=250mm,h=3.6mm,得出N=3472N。
上面是按间隙0.1mm计算的压力,滚动摩擦系数设为0.005,则摩擦力=2X3472NX0.005=34.5N,小于50N。
显然,不会卡死。如果间隙更小,到一个值,就可能打死。

网友(点评):
两螺栓孔的中心距离比标注尺寸大0.05mm,标注85.0,实际测量为85.05。

网友(点评):
将横杆两掐入轴承间,用塞规去塞,间隙在0.07左右。 俺再找时间试更小的间隙值,以上下量面都和轴承接触为目标,有结果后再回这帖回复。

网友(点评):
大侠,如果实机测试,卡死后可能出现局部破坏,挺危险。可以手动试。 希望看到大侠的结果。

网友(点评):
机构已投入生产中。上驱动横杆属悬臂梁,自重+力臂+震动等等因素,3根M10+焊接的连接部位断开分离。

网友(点评):
大侠,没听明白,是说没有问题?还是说上横杆的连接处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