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刀磨损了怎么办

楼主(2015-01-25):
刚接触机加工,没有师傅教导。加工零件时,有的铣刀尖崩掉一个,有的侧刃磨损了。一般铣刀坏了就直接扔了,换新的。可是成本太大,听说有磨铣刀的机器,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叫什么名字。什么牌子的好。谢谢大侠们指点一二。(手工磨小弟不会)

网友A:
万能工具磨可以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能工具磨可以磨

不知道大侠用什么磨铣刀?我在网上看到有万能磨刀机,不知道可不可以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大侠用什么磨铣刀?我在网上看到有万能磨刀机,不知道可不可以磨

看看这个

http://detail.1688.com/offer/1033661207.html?spm=0.0.0.0.20zsEb

网友:
如果就只是简单的去除材料的话,对刀和整体开头要求也不会太高,手工磨一下也可以的,多磨磨就有手感了。难磨一点的是那侧刃。

网友:
如果你说磨侧刃,我基本可以断定你用的是高速钢铣刀了,  手工刃磨高速钢铣刀  是一个铣工的基本技能, 平刃好说 ,侧刃就是一个手法的事,拿刀的要领,一边旋转一边拉,早早书,视频,应该用这方面介绍,看一遍就差不多,至于磨的好坏,熟能生巧

网友:
用工具磨

网友(2015-10-27):
1,变换进给方向时刀具破损怎么办?
-----使用环形内插法(数控设备)或者临时停止进给(木钉)、改变方向前后降低进给速度、更换刀柄或夹头

2、在正常加工中刀具破损怎么办?
------降低进给速度、控制磨损→及早的替换刀具、更换刀柄或夹头、减少发射次数、实行衍磨、4刃改为2刃(铁屑的堵塞)、把干铣改为使用切削液的湿铣,对于湿铣,冷却液从前面供给时,更改为顶部侧面角度 使用充分的速度

3、结束切削时刀具破损怎么办?
------降低进给速度、减少发射次数、缩短切削刃长度到所需的最小值极限

4、与被加工材料接触时刀具破损怎么办?
-------降低进给速度、减少发射次数、缩短切削刃长度到所需的最小值极限

有你肯网上商城的知识中心里有好多这种加工方面的知识,可以仔细了解下~~

网友:
可以在砂轮上自己磨磨试试,多试试就有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