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可以生成凸轮轴数控磨削加工代码的软件

楼主(2015-01-25):
我会用proe做车铣,但没有磨削有大神帮忙么

网友:
按照刀路轨迹而言:磨和四轴铣类似,就不知道实际代码差多少。

网友:
轨迹铣可以了吧?
关键你啥机床,有的机床只需要离散的凸轮坐标及砂轮参数

网友(点评):
不是有的,是所有的。只需给定升程数据和砂轮直径。轨迹就是由这些参数自动生成的。偏心磨是给偏心距,相位和工件,砂轮直径。

楼主:
铣削达不到精度要求,磨削又没有现成的软件生成刀具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