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锥断在螺孔内如何取出?

楼主(2015-01-26):
本人从事汽车生产,偶尔需要返修错牙螺孔,有时会出现丝锥断裂在螺孔内,丝锥材料为普通高速钢:62~64HRC,现在的返修工具材料很软容易损坏,请问返修工具用哪种材料为好?前提条件1、不可使用断螺丝取出器,如下图,可能会造成异响或扩孔

前提条件2、不可使用电极式,如下图,生产线上严禁动火作业

前提条件3、只能用叉子形式的返修工具,如下图,要把残骸完整取出。

现在的方向是改善叉子的材料,望各位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可以加热后再迅速冷却

网友(点评):
这种方法很难在流水线上实施哦,谢谢。

网友:
不能使用电火花,那还真想不出好办法。丝锥断在孔里是相当紧的,因为不仅有与底孔的摩擦力,还有切削产生的阻塞。
想用类似叉子一类的工具,基本上很难实现。因为里面的空隙比较小,能叉入的相关的工具承受不了那个力距

网友(点评):
所以才想到改善工具的材料来达到这个要求。

网友(点评):
您说的电火花用的是什么原理?求教。

网友A:
     我们都是通过钻削的办法去解决,电火花肯定也是没问题。其它方法没办法有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都是通过钻削的办法去解决,电火花肯定也是没问题。其它方法没办法有效解决。

丝锥断了能钻掉?求教

网友(点评):
你要舍得购买好钻头才行。

网友(点评):
那得看产品的价值了。能顺利钻掉丝锥的钻头,得值多少钱啊?给个参考呗

网友(点评):
钻头不是一次性使用,你要是以所做的几个断丝来购买钻头定价值,拿去电火花是唯一的选择。

网友(点评):
要以这个钻头能产生多少价格去计算,而不是拿你做的产品价格对计算。

网友(点评):
我们购买产品理念是:所购的产品它能产生多少价值,而不是我所加工的东西没有价值而去选择更廉价的产品。

网友(点评):
当然不否认好的刀具能产生的价值,只不过如果没有现成的,刻意去买来专门做断丝锥的处理,如果产品本身价格不高的话,有点不值

网友:
我们都是用錾子一点一点敲碎它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听起来可以,但是M6的丝锥可能比较难实施吧。

网友:
反向敲,有的时候还没碎丝锥就松动了,然后就可以退出来了

网友B:
有现成的断丝锥取出器在市场上购买,还需要改善什么材料吗?

网友:
这个是楼主提到的方法:

网友(点评):
要是螺旋的你怎么弄?

网友(点评):
可以考虑利用弹簧钢丝伸进,然后缠绕旋转倒出断丝锥。

网友B:
这个是8楼提到的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现成的断丝锥取出器在市场上购买,还需要改善什么材料吗?

是的,有专门的断丝锥取出器,好像是钻头反向转,以前用过搞忘了。。楼主何必整的这么麻烦?

网友D:
楼主要问的是:采用 “叉子” 的形式将断的丝锥拧出来,那么 这个叉子采用什么  材料  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现成的断丝锥取出器在市场上购买,还需要改善什么材料吗?

问题是一般工具承受不了这个力矩,一扭就连取出器的叉都断了,所以才想到改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有专门的断丝锥取出器,好像是钻头反向转,以前用过搞忘了。。楼主何必整的这么麻烦?

钻头反向钻的是断螺栓取出器,会对螺孔造成不良,增加返修工时,要知道生产一台车才几十秒,返修不可以用太多时间,否则会影响下工序作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要问的是:采用 “叉子” 的形式将断的丝锥拧出来,那么 这个叉子采用什么  材料  最好?

对!因为有很多条件限制,只能这样。

网友:
去淘宝买一个简易的电火花机就知道原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要问的是:采用 “叉子” 的形式将断的丝锥拧出来,那么 这个叉子采用什么  材料  最好?

采用高硬度的材料、韧性差一点的!铸铁材料最好!个人意见。我以前有过这种想法!没有付诸实践!我以前就是做这个工作的!为什么不能用电火花呢!有些难取出的丝锥、钻头。对电火花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处理得当电火花是不会产生明火的!

网友(2015-03-10):
电火花吧,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嘛

网友(2015-05-18):
我们用的几乎都是电火花,全方位!

网友:
上次有看到一个介绍专门介绍如何处理此现象的视频,专门可以将断的丝锥部门加工掉再用新的丝锥重新加工

网友:
电火花最合适

网友(2015-09-17):
这个神器可以解决,我就有一台,平时帮小维修站解决一下挣钱。你们大厂这种断丝锥一定很多吧。
联系:15838515978

这是他们的宣传画

这是他们的宣传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8楼提到的方法:

请问这张图是出自哪里?  谢谢!

网友:
楼主, 我用了下 直接钻断丝锥的,成本比较高,要求刚性好。
     你这个工具拧出工具是什么品牌的,什么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张图是出自哪里?  谢谢!

这图当初是看到一本技工书上下载的,现在一时也没有找到。等以后有机会看到再回复你。谢谢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张图是出自哪里?  谢谢!

该书的书名:Engine Room Tools
编辑:United States Maritime Service Institute
出版商:Sheepshead Bay, Brooklyn N.Y.

网友(点评):
能分享此书吗?

网友(点评):
http://www.maritime.org/doc/tools/index.htm

网友(点评):
用这一网址可以线上阅读。

网友:
我见过也是电火花加工,取出断丝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