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的粗牙紧定螺钉能传递多大扭矩

楼主(2015-01-26):
在轴上攻丝,4的孔。
电机减速箱输出轴直径为8
传递扭矩10Nm
上4的顶丝能用吗?

网友:
不行,从抗剪的角度已经够呛了
受冲击时更不行

网友A:
就算SUS304材质的M4顶丝,理论上也刚不住的
SS M4锁紧扭力一般最大也就4N*M,过载的话螺牙会崩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SUS304材质的M4顶丝,理论上也刚不住的
SS M4锁紧扭力一般最大也就4N*M,过载的话螺牙会崩掉

你指的锁紧扭力是指安装的时候施加的转矩吧

网友:
上个图,要看怎么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