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孔加工,成本不能太高,请教

楼主(2015-01-26):
请教:如图。 材质45钢   ,孔径8毫米的锥孔,长度60,锥度1度,光洁度要求0.8.
           请教 怎么能做出来这个孔啊? 成本不能太高。精度要求还挺高的。
            求指点!  谢谢!

网友A:
锥铰刀,然后滚光

网友:
自己磨个差不多的锥铰刀?

网友:
定做锥铰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锥铰刀,然后滚光

锥度种类太多,长短不一样。用铰刀的话要准备的型号太多了。 滚光的话是不是指用滚刀加工,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带锥度的滚刀。求一种通用的工艺,不用买各种型号的刀。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锥度种类太多,长短不一样。用铰刀的话要准备的型号太多了。 滚光的话是不是指用滚刀加工,我也不知道有没 ...

锥度滚光刀是有的。
这么小的锥孔,0.8的粗糙度,还要各种规格都通用的工艺,我觉得是有点想多了。孔径太小,车、磨都不好用吧?还有什么方法?电火花精加工,粗糙度和成本达不到。精铸能不能实现,不太懂
想要鸡下蛋,又不给鸡喂饲料。
况且,这么小的铰刀,一把就是几块钱的事,滚光刀价格高点,但却可以用比较久。

网友:
这样的还真没碰到过,看下大神们的解答能不能圆满解决,俺们小弟就看看摄取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