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做减速机,要求水平和垂直方向带输出轴

楼主(2015-01-26):
要求是要水平和垂直方向带输出轴。。。外加电机输入轴~。。电机功率0.5kw 输出转速1500r/m 速比1:40

能做的话加QQ..详谈~!

网友A:
蜗轮蜗杆带一对罗伞!好像很麻烦!干吗用的?方案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蜗轮蜗杆带一对罗伞!好像很麻烦!干吗用的?方案定了?

我这是一款爬行器上准备用的  水平方向双输出固定行走轮  下面的输出轴准备用同步轮带皮带输出到前驱箱,使变为四驱。

之前的公司爬行器是前后各一个无刷电机

网友:
为何不买品牌的 ,自己做的话成本也不低啊

网友:
这个成本也不低啊,,,,,

网友B:
你这是要求同步?

网友C:
为个四驱定做减速机?

网友:
看来不差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要求同步?

恩 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个四驱定做减速机?

呵呵  领导要求 没办法

网友B:
四个输出轴端安装升降还是水平往复?还有负载重量,这都要有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个输出轴端安装升降还是水平往复?还有负载重量,这都要有数据的。

水平往复  载重200KG

网友A:
感觉三个锥齿轮,水平2个、竖直一个可以解决3个方向问题。电机带减速机1:40左右,配合锥齿轮的速比。这样是否简单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三个锥齿轮,水平2个、竖直一个可以解决3个方向问题。电机带减速机1:40左右,配合锥齿轮的速比。这样是 ...

锥齿怕稳定性的问题  考虑减速机外形尺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