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sw在装配体里给零件打异型孔,但是圆心扑捉不好,请教

楼主(2015-01-26):
用sw在装配体里给零件打异型孔,比如照着螺丝通孔打牙孔,开始在草图里面扑捉通孔的圆心是可以,后来乱了,我重新捕捉,但这么搞都是蓝色,怎么会这样啊,求指教

网友A:
先画一个草图,用草图上的点来定位
先定位再设置螺钉大小

网友:
上个图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画一个草图,用草图上的点来定位
先定位再设置螺钉大小

不懂,能说的明白点??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做的,笨办法,就是不知道有没有简单的办法的

网友:
在装配体里是有约束的(和螺丝通孔的另一个零件),如果你断开的关系或不在装配体模式下等,造成约束丢失就会变成蓝色的(即未约束自由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