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展开工艺尺寸标注

楼主(2015-01-26):
如图,如图的钣金件,在设计图上,孔位高度尺寸由D确定,那么在工艺展开图上一般是标注A,还是B,A可以由C减去D求得,而B则由展开求得。如何标注更能达到设计基准和工艺基准的统一。

网友:
我认为应该标A,而且应该由C来保证D的距离。

网友:
折弯件标注方式影响到加工工艺,是先冲孔再折还是折后再冲孔都受标注影响。像你成型和展开标注方式不一致就让工人很糊涂

网友:
零件图的概念应该是对加工后的结果的形状几何尺寸定义。而不应该是对加工前胚料的形状几何尺寸进行定义。

网友:
个人愚见,先折弯后打孔

网友(点评):
不仅如此。还有就是长度方向需要一定余量,折弯后再销边。

网友:
没有看到设计基准在哪里。

网友:
既然是画展开图,标A标B就要看工件的基准在哪了。

从图上猜测E的尺寸比C尺寸要重要些吧,若是,则标B更合理一些。

网友:
个人认为孔后来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