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半轴法兰该怎么加工

楼主(2015-01-26):
本人是个车工新手。图中是一件车辆半轴,加工直径为124mm厚度为7mm的法兰时工件起振,毁刀刃,轴件总长750mm,最细处24mm,一夹一顶装夹,转速370转每分,yw2硬质合金90度处圆车刀,背吃刀量0.5mm

请问怎样才能解决起振的问题。谢谢。

网友:
震刀原因有很多种,从描述和图上来看,应该是刚性不足所致,法兰边最好靠近卡盘处,用台阶软爪夹持法兰侧台阶车法兰,肯定不会震

网友(点评):
会不同心啊,,,,,,顶尖有问题,,,,

网友(点评):
软爪镗一刀,同心度是可以保证的

网友:
我感觉中间是否加过渡支撑会好点,因为阶梯轴,转动时轴产生弯矩,导致偏转引起振动!

网友A:
或者在轴长度中间加中心架;或者提高转速过临界。

网友(点评):
我用手拿一张厚纸垫着扶住工件中间(虽然这样违反了安全规程),同时将转速提高了100转,问量解决了。

网友(点评):
这说明已经过了临界了。

网友:
124的外径处没有同心度要求,只是个法兰位置而已。半精车后夹在63的位置车就行了。
这样的工件像你这样车,多数都会震刀,如果你非要这样车,就只能降低主轴转速。
另外,车调质过的碳钢,用YW的刀片不太好,特别是容易震刀情况。用YT14就行了,精车用YT15.另外,主偏角选75度会比较好点

网友(点评):
学习了,以后就按你说的方法做。

网友:
新手学习下,看看各位大神怎么说

网友:
有必要这么车吗是10丝跳动不‘

网友:
反正一夹一顶,夹法兰这边好多了,如果担心同轴度,长度方向留量夹持,加工到尺寸后调头去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在轴长度中间加中心架;或者提高转速过临界。

提高转速过临界能说得详细点吗?具体的这方面的资料在哪里有?

网友(点评):
长轴属于柔性,临界转速比较低。过了这个临界,转动就平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