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这负载转矩公式是如何推导出来的?

楼主(2015-01-26):
图中为电机带动滚珠丝杆。请问这负载转矩公式是如何推导出来的?

为什么只要电机转速和转矩以下就可以使用。

以上文件来至论坛一个帖子,中的文件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931&extra=page%3D1%26filter%3Ddigest%26digest%3D1%26digest%3D1

网友A:
1.力矩=力x力臂(半径),如图示滚珠杆半径=周长/2π,周长=螺距P,最后还要除以减速比i,当然该公式只适合用于电机匀速转动
   第二个公式没什么好说的
2.还有其它条件的,例如惯量不要超出电机允许的等等,

网友(点评):
你确定你认真看了公式?今天看了一天滚珠丝杆的样本,这个公式说的是能量守恒,电机输入功率=滑动面摩擦损耗功率+预压螺母摩擦功率损耗。

网友(点评):
你确定你认真问了问题了?难怪无人回答你

网友:
2楼 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力矩=力x力臂(半径),如图示滚珠杆半径=周长/2π,周长=螺距P,最后还要除以减速比i,当然该公式只适合 ...

2楼大侠,并没有冒犯的意思。只是感觉你的说法有点问题。我看完THK和上银的滚珠丝杆样本后,推导了下:

V=Ph/(2*3.14/w)①,由功率守恒,电机输入的功率P=Tw,输出的一部分克服阻力移动,一部分克服予压(消除间隙时施加的力),即ηTa*w=(umg+Fm)*V,带入①,得Ta=(umg+Fm)*Ph/(2*3.14*η)。于是得出了前半部分,后半部分见图片。

第二个问起能不能详细讲讲,或者告诉下菜鸟我需要看那些书,在此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