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机 惯量 与负载惯量匹配问题

楼主(2015-01-26):
三相异步电机 惯量 与负载惯量   搜了下比较常见为 1:5  ,
如果设备只是一个电机通过皮带减速 带动圆盘转动 ,1:10或者更高 是不是可以? 有没有极限?

网友:
三相异步不了解
直流微电机用的比较多
负载惯量太大会导致启动机械相应常数按比例增加

网友A:
以前说过了,对于没有速度特性要求的,就两点,有速度要求的,看速度要求,

1,是不是可以启动,

2,启动过程热量超不超?热量超了,就否决一切,如果用软启动还是超热量,就只能加大电机,或用液力耦合,或磁力耦合,限制力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说过了,对于没有速度特性要求的,就两点,有速度要求的,看速度要求,

1,是不是可以启动,

8爷,还有个问题请教。
伺服电机一般也由惯量匹配要求,厂家有推荐值,不知道那个又是根据什么来的?一直没搞明白。

网友(点评):
惯量是对整体系统设计而言的,简单说,惯量大的,稳态高,但瞬时性能就下降了,而小惯量的,瞬时性能好,但会引起震荡,震荡不利于提高精度,所以,在惯量选择时,有一个‘合适’,当然,这是粗说,细说学问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说过了,对于没有速度特性要求的,就两点,有速度要求的,看速度要求,

1,是不是可以启动,

谢谢8爷。还有一点也一直疑惑。
既然已知电机扭矩这个参数,我只需根据加速性能考虑总体负载惯量(电机自身惯量也是其中一部分而已),匹配不匹配应该不重要啊?也就是,只要总体负载惯量没有导致电机运行超过自身的电气极限或发热极限,匹配就并不重要。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