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种材料淬火处理成不同硬度值,其材料组织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1-26):
同一种材料淬火处理成不同硬度值,其材料组织有什么区别?

谢谢。

网友A:
咱先不说金属材料热处理
同样是碳原子组成的东西,为啥金刚石就比炭硬呢

网友(点评):
是不是不同硬度值,其不同组织成分比不同?

网友:
此外,强烈推荐<基础知识>--<零读杂谈(热处理)>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1

网友(点评):
老大,我的积分怎么突然少了很多啊。。

网友(点评):
再仔细看看。另外,一种材料硬度高,是不是抗疲劳强度就高呢?

网友(点评):
不是我干的!

网友:
硬度和疲劳强度是两个度,是不同的强度,不能说硬度高抗疲劳强度就高
还是看书去吧

网友(点评):
硬度和强度应该算正相关的,不过硬的东西往往容易应力集中,导致实际强度并不高。钻石够硬,但是铁锤也能把它敲成渣渣。看过小故事,愚蠢的海盗用砸的方法鉴定抢劫的钻石,发现能砸碎,以为是玻璃赝品,就全部丢掉

网友(点评):
脆性材料,只是破口抗冲击能力差。高硬却未必一定脆。具体要看怎么比较。比如有些材料,硬度能到49,但是冲击功还有200。你就没法总结说硬就一定脆。对于常规的碳钢,你可以这么说。但不能绝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咱先不说金属材料热处理
同样是碳原子组成的东西,为啥金刚石就比炭硬呢

石墨是平面型的,金刚石是正四面体的啊

网友(点评):
这实际上还是没有解释为什么一个硬一个软

网友(点评):
软硬的实质是晶格抵御变形的能力。石墨由于片层间强度小,易变形断裂,因此软。金刚石存在大量的短键,晶间强度大,自然就硬。

网友(点评):
意思就是晶格晶胞结构不同,强度不同。比如三角形为何比平行四边形稳定一样,我做个类比而已

网友:
大侠,淬火,具体要看什么样的材质。针对不同的硬度,你最后一定是要控制组织成分的。淬+自回,淬+低回,淬+中回,淬+高回。都是以不同的组织为依据的。

网友(点评):
zerowing大侠在热处理方面也是真大神呐!

网友:
淬火成不同硬度,虽然都是马氏体,但是由于工艺的不同,温度控制的差异,造成材料中组织的晶粒度大小不同以及残余奥氏体的分布及数量差异,这两种因素都会直接影响硬度,造成测试后得出的硬度值不同。
至于组织的类型并不会改变,例如本身低碳的材料淬火后,仍然是板条马氏体的组织。

这大抵是我的理解,若有异议,希望有经验丰富的坛友指点。

网友:
马氏体含量不同,晶粒粗细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