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mm厚的,5052的铝板如何折弯?

楼主(2015-01-26):
2mm厚的,5052的铝板如何折弯?

网友:
要求精度高么,直接掰弯

网友:
开槽,最后一刀先折弯,然后锤子敲

网友:
直接将图纸发给折弯机模具厂家,他们会按你的要求开模

网友:
2mm铝板跟铁板一样的,正常加工就OK了,铁板怎么折,铝板也怎么折。只不过你这个形状倒是有点奇葩。折锐角的那一道可能要分两次搞,先折到八十五六度的样子,再用压平的模具压下去。注意回弹量跟第一道折弯的角度。

网友(2015-03-01):
第一次折外九十度弯,第二次折内角小余90度,第三次折弯机直接夹块成形模具压平。

网友(2015-04-17):
折刀开槽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先折弯再压应该就可以,具体还是找专门加工的。

网友:
用折边机折,先折90°,然后折100多度,再拍。 一套模具搞定

网友(2015-05-25):
是不是需要用模具了

网友:
先折后压平

网友:
用折边机,先折第一个弯成90度,折第二个弯时,铝板上先压一3MM钢板,一边园角R=2,于折弯线对齐,钢板上压一个20-30MM的钢板,外边于折弯线向后20-30MM,避让工件,折完第二道。然后,去掉钢板,用折边机压一下,应该能行。

网友:
形状奇葩

网友:
先折90度边,略小于90度,88度左右
再折锐角边,尽量折到靠近折边机过一些,鉴于你钣材的厚度,不要压的过多,否则中间槽边会变形
角度不够时再用压块压。

建议,此类的图最好是对角度,边距等进行标注

网友:
分2次,折弯后在压一刀。

网友(2015-10-14):
同意7楼观点

网友:
折U性后   再 敲

网友:
同意7楼观点,按常规先折,后压,需要注意的是材料,有的铝材可以折弯,有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