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决真空吸盘一次只吸一片钢板的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5-01-26):
谁能解决真空吸盘一次只吸一片钢板的问题,求解决!

网友A:
吸盘一次只吸一片钢板是难事吗?

回答说: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

又问:为啥 ?

回答:这要问楼主钢板的堆放情况了。

网友:
通常有两种:
a、磁性分张
b、弯曲分张

网友:
看钢板的堆叠情况,如果是整齐上下堆叠,就考虑怎样把钢板上下两块分离,可以用磁性分离,即在一叠钢板侧面放一块永磁铁,每块钢板被磁化,又是同极,所以相邻两块钢板会各自分离

网友:
LZ还是先看看如何求助的贴子: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6809

网友:
这是个老问题了,钢板尺寸厚度堆放情况是决定采取何种方案的关键。

网友B:
社区里面的老问题了。
钢板?导磁还是不导磁?来料堆垛整齐度如何?是否表面有油?
磁性分张器可以解决导磁钢板分张的问题,吸盘不同步抓取可以解决有油的问题。
如果是不导磁的铝板,且表面有油,来料码放整齐的话选用机械式分张器。为大族激光铝板上料项目我提供的就是分张器。

网友:
分张,取料,确认

网友:
在第一张板的边角料处打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盘一次只吸一片钢板是难事吗?

回答说: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

叠放在一起,是因为中间有油,容易粘在一起。

楼主:
谢谢各位了,学习了,问题已解决!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最好再重新定义一下问题,尽量把问题定义到一个点上!

网友(2015-02-26):
引用 网友B:
社区里面的老问题了。
钢板?导磁还是不导磁?来料堆垛整齐度如何?是否表面有油?
磁性分张器可以解决导 ...

学习了,感谢大侠奉献

网友:
把钢板边上放块磁铁,让钢板自动每个分开就行了!

网友:
非常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