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钨钢铣刀线速度能到多少米。

楼主(2015-01-26):
我们现在在用的高速钢铣刀大概线速度在20米左右,请问钨钢铣刀可以到多少米

网友:
看铣什么了。不过因为涂层的关系,不建议高速铣,影响寿命。

网友A:
工件材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件材料呢,,

这里的意思是相对于高速钢铣刀加工同样的材料钨钢铣刀转速可以比高速钢块几倍

网友:
好的刀,200米切削速度

差的刀。。。。80米

网友:
小马过河!

网友:
要看加工什么材料才能给参数啊

网友(2015-04-26):
高速钢硬度低,不耐磨,30以内,钨系的50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