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连接

楼主(2015-01-26):
一般角件连接铝型材是用弹性螺母块还是用T型螺栓加螺母,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我们常用T型螺母加内六角螺栓,安装拆卸都很方便。

网友A:
这个不好说弹性螺母块和T型螺栓哪个好,每个厂家的标准不一样,总之要求禁锢的接触面越大越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说弹性螺母块和T型螺栓哪个好,每个厂家的标准不一样,总之要求禁锢的接触面越大越好了

网友:
可以自己设计连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