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推荐下隧道式电炉

楼主(2015-01-26):
我想找一个隧道式电炉,用来做冷卷弹簧的回火工艺。大概三十千瓦就差不多了。现在我在用的是一个八千瓦的,等有了新炉子就能深度检修,然后专门用来给精细弹簧做热处理了。大概的计划吧。

现在用的隧道炉遇到这么几个问题:

温度保持的不好。空气和辐射加热模式,工件一进炉子,等温度平衡测温表显示就低了几十度,要达到温度稳定和新进的比较冷的工件速度平衡的状态,要比较长的时间。不过可能这还算好的,据说有的炉子零件一进去直接掉一百度其实我用的温度也不高,最高到500度。唉。。。

隧道炉现在用的是网袋,存在转速不稳和卡细线的情况。网袋是用304H不锈钢编制的,刚开始通电工作的一段时间转速总是不稳定,从一千到目标速度四百都有可能,随着温度慢慢稳定会好一些;另一个问题就是细线的弹簧有时候会把丝头扎进网带的缝隙里,拔不出来,放工件的工人干得也很累。

我想问问有了解这方面的专业人士,有没有哪个厂家可以定做规格的炉子,另外就是炉子里面网袋电机、温控系统,风扇系统和传感器,都有什么门道。有次有个电机坏了,各种被厂家和代理商敲竹杠,最后还是自己修的,很窝火,很多零件都不好找。

另外搭车问下做时效处理的炉子有什么比较好的测温和恒温方案吗,炉子这方面真的是门外汉。但是看目前的趋势,精细时效处理的材料的需求越来越多,我还是提前做好功课比较好。

网友A(2015-05-08):
弹簧有多大呢?  时间要求多长呢?

网友(点评):
没有特定的产品,尺寸的话现在最大是70mm,时间从三分钟到一小时可调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弹簧有多大呢?  时间要求多长呢?

70mm  的工件 304#网带间距密一些,你所说的卡细线的情况也许会解决,  最小的不知道是多大,另外一种是在工件下面垫不锈钢板,也可以解决卡网带的问题,
时间要求范围有些大  3min ~1H   我想应该有一个具体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