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弹簧的刚度,工作娱乐两不误

楼主(2015-01-27):
闲来无事算一算,工作玩乐两不误!写上你的计算过程!

网友:
0.34N/mm?

网友:
计算过程,就是分析思路。请问昨天的那个题目的分析思路。。。

网友:
弹簧由原长伸长到250/1.414mm(177),以a为支点计算c点的拉力,为100*1.414/3N,则弹簧拉力为100/3N,因此刚度系数为33.3/177=0.19N/mm

网友:
补上过程,顺便问下大侠这本书的名字

网友(点评):
同求书本名称

网友(点评):
书的名字(静力学) (此题为虚功原理一章中的题目)

网友(点评):
实际上F2是拉力还是支撑力?

网友(点评):
按照A点的力矩平衡,能够计算出F2,向下的

网友(点评):
原来本意是用虚功做的。。。虚功早就忘记了,基础不行啊,还是要多看看理论的东西

网友(点评):
mg*(1/2x)=1/2*Kx^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