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尺寸的轴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吗?

楼主(2015-01-27):
材料是sus303,有什么比较好的加工方法吗?之前供应商都说槽不好车,求大神。

网友A:
槽底粗糙度多少?

网友:
奇怪,槽有什么难车的?卡簧槽。。。

网友B:
应该不算很难吧,有专业做微型轴的工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槽底粗糙度多少?

槽底粗糙度没有特别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算很难吧,有专业做微型轴的工厂,

那加工费会不会比较贵?之前找了两家供应商都说崩刀,如果把材质换成黄铜的话成本相对来说那种比较低?

网友(点评):
303比较容易,批量价格很低,快过年了,都比较忙吧,蓝冰丝杠

网友C:
这个和活塞杆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和活塞杆差不多

这个就是个直线滑动用的滑杆,现在拿不准到底用什么材质的来加工比较合适,在成本和使用性能上。。。

楼主:
顺便问问这个件的话按照现在这个尺寸,材质来做的话大概价格会是多少,批量做的话一次应该是500pcs左右吧,不会太多。

网友(点评):
这个很容易做的,加工不会太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个直线滑动用的滑杆,现在拿不准到底用什么材质的来加工比较合适,在成本和使用性能上。。。

搞不准,活塞杆最后精加工都是用无心磨的吧,材质买市面上用的不锈钢光杆或者45#活塞杆就可以了吧

网友:
好奇怪的图啊,剖它干嘛啊

网友:
需要根据装配要求进行判断,满足使用要求为最终目的。

网友:
工件太小,确实加工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网友D:
303都不好加工,那甚么不锈钢好加工呢?量少,材料价格占最终价格的一小部分而已

网友:
这个槽不难加工  应该是小电机上使用的卡簧槽  有小的割槽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3都不好加工,那甚么不锈钢好加工呢?量少,材料价格占最终价格的一小部分而已

您有什么好材料推荐吗?不可以生锈还要耐磨,要有一定的强度。如果还是用不锈钢的话钻孔攻M3X6的牙和车这个槽相比哪个容易加工些呢?

网友(点评):
宁愿割槽 不要攻牙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铸造

铸造出来的达不到这尺寸和粗糙度吧,还是要后加工过,那样成本划不来啊。

网友:
中间那段没标直径符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有什么好材料推荐吗?不可以生锈还要耐磨,要有一定的强度。如果还是用不锈钢的话钻孔攻M3X6的牙和车这 ...

都不难!是我的话还是车槽,钻孔攻牙两道工序,车槽一道工序!

网友:
应该不难吧,长度不是太长

网友:
这种细轴适合用仪表车床或纵轴数控车床来加工。

网友:
这个加工对于我来说就太简单了,专业做小轴的   材料推荐不锈钢303,如果硬度有要求推荐3CR13或者4CR13

网友:
有类似西铁城走心机的,一次性把零件就做出来了,,303车得多了,没听说过车个槽会经常崩刀的.

网友:
这么简单的轴,直接用走形机加工就可以了啊

网友:
内容应该用专用的纵切车床

网友:
可以加工

网友:
直接用5毫米大的磨光料加工两轴头就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