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轴的法兰上加工孔,孔的位置精度该如何保证?

楼主(2015-01-27):
如图,在轴的法兰上加工孔。
孔的位置精度该如何保证?
如果数控机床精度不高,除了模板配合加工,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什么量具来测量?

网友:
我知道的方法:批量加工 设备没问题就直接钻、镗了,要么钻模,换钻套,钻扩铰,如果真的需要这么严格的话。

网友:
精度比较高,包括孔的精度。估计加工中心都很难保证,坐标镗或磨。
量具CMM。

网友:
看你有什么设备咯,有CNC就钻完铰,没有的话就钻模或分度头钻完再铰咯。0,03的直径公差,铰刀可以达到

网友(点评):
我错了,看成16的孔径。面壁去

楼主:
位置度要求较高,大的设备加工,机床的出厂验收精度都0.04了。
位置度该如何测量?三坐标就不提了。

网友A:
船舶的中间轴尾轴?
我们是数控机床直接钻孔后
通过铰孔机铰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船舶的中间轴尾轴?
我们是数控机床直接钻孔后
通过铰孔机铰孔的

铰孔是装配后 一起铰孔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铰孔是装配后 一起铰孔吧

是的,中间轴和尾轴对中后,一起铰孔

网友:
除去楼上所说的配作,单从图纸来说,950的分度圆,0.04的位置度要求已经相当高了,要做到图纸要求不容易,精度要好点的机床,工艺合理,钻——粗镗——精镗,

网友(点评):
还是这个靠谱点,90的内孔说铰的也是醉了。

网友(点评):
机床精度达不到啊

网友(点评):
图纸的精度是很高的了,一般点的进口机床应该都达不到,除了机床外,工艺、装夹、刀具都来不得半点马虎。如果允许配作是最好的。

网友(点评):
不知道实际使用要求是不是真的有这么高,就这个精度,要测量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仪器得用顶级的,而且也不见得谁都能测得准。

楼主:
除了机床精度保证,钻模。
其他控制方法、测量方法什么好多建议吗

网友:
用钻模加工只适用于配作,想要通配的话,用钻模不可能达到图纸要求的。工艺上嘛,前道工序要考虑最后加工小孔时的找正,相关位置的同轴度,垂直度等要保证好,否则不要说加工了,找正到图纸要求都做不到。除非你用车铣中心

网友:
怎么这么多人说铰孔的,这可是直径90的孔。

网友:
好的设备加三坐标

网友:
如果定位很差的话,最好每个工件都找中心

网友:
你是想测量还是想自己直接钻出来,我看了你的图纸,你这个法兰盘我可以一次给你同时钻完,并且保证你的公差范围,如有意向可以电话联系15339999978

网友:
孔的公差好保证,主要是位置度太严了,先把孔加工完,再用涨紧轴,车外圆。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