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维修请教

楼主(2015-01-27):
厂里80年代的液压机最近漏油了,应该是油缸的油封该换了。厂里没有行车,自己做一个扳手去拆上面的螺套,想想就是拆下来到时也不好装,太重了,杆径是180的。不知道别人都是这么拆的,请大侠们支支招。

网友:
还少一个照片下面的

网友(点评):
将油缸最大不完全伸出伸出。托住上“工作台”就可以啦!

网友(点评):
如果是缸前面的油封有问题。解开缸头,提升缸杆,封住无杆腔油路.......。瞎说现场为准

网友(点评):
换好油封再伸出油缸接上缸头就没有事啦!

网友(点评):
大侠,把整个杆推出来再换油封,换好在推进去可以吗?

网友(点评):
你得确定是内泄还是外泄

网友(点评):
油是顺着杆子流出来的。

网友(点评):
那你就不要全部抽出,只搞压盖下面的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保不住压你就全拆,前边漏就搞前边就差不多啦

网友:
扳手做的不错

网友A:
还是先弄清整体结构,安全第一,拆了油封,上面的会不会掉下来?
扳手应该折一下,没有手握的空间

网友:
行车有伐?有的厂子拆装大缸,就有用行车。

网友(点评):
就是没有行车,才问问有没有什么好办法,^_^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先弄清整体结构,安全第一,拆了油封,上面的会不会掉下来?
扳手应该折一下,没有手握的空间

这个细节都注意到了,高手呀

网友B:
  你不是有千斤顶吗;顶杆有回程的话更方面。
  这圈以前常换,变天搞定;我看你没松4个紧固螺帽,套和杆内密封有的话不一定好换。

网友:
没有行车   那也只能想其他方法以防止拆卸过程中上端落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先弄清整体结构,安全第一,拆了油封,上面的会不会掉下来?
扳手应该折一下,没有手握的空间

谢谢,下面我用千斤顶顶住了。扳手折了也拿不动,只能装在上面用锤子敲。

网友C:
下面用千斤顶顶住应该就可以了,油缸结构简单,螺纹压盖拆下不会有什么大件掉落,只是要将缸内液压油排空。

不过为安全起见,最好弄清楚该油缸内部结构,也可少走些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有千斤顶吗;顶杆有回程的话更方面。
  这圈以前常换,变天搞定;我看你没松4个紧固螺帽,套和杆内 ...

谢谢,是不是只拆那个带槽的螺套,然后把杆来出来,换了油封在装回去,杆推进去?螺套是头朝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面用千斤顶顶住应该就可以了,油缸结构简单,螺纹压盖拆下不会有什么大件掉落,只是要将缸内液压油排空。 ...

谢谢大侠,以前买的旧设备,不清楚它的结构,拆螺纹压盖有没有什么省力的工具,由于那个槽是向下的,我做的那个扳手太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以前买的旧设备,不清楚它的结构,拆螺纹压盖有没有什么省力的工具,由于那个槽是向下的,我做 ...

这种油缸我也没有见过,密封方式和现在的不同,但大概结构相差不多。

螺纹压盖就用你做的那个扳手就可以,不用做的那么厚重,吃力的地方做足一些,手柄要做成钢管可以套的那种。

网友(点评):
恩,谢谢,我把扳手在搞轻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以前买的旧设备,不清楚它的结构,拆螺纹压盖有没有什么省力的工具,由于那个槽是向下的,我做 ...

  应该螺套里面还有个限位套会掉下来,下面垫下木头,别直接砸下来;别的按你说的办,就是还有点我说的,套和杆中间有没有密封圈的问题,如果有的话,要搞会了。

网友D:
前面是个铜套密封圈?PAKER的?理论上不拆油缸也可以把铜套拿出来,活塞杆的固定要想好

网友E:
“把整个杆推出来再换油封,换好在推进去可以吗?”

那你要确认结构可以从下面抽出来是一。第二有足够的行程!如果可以你就用千斤顶一点一点地做了。

最好再从上面照片可以看见何种结构的油缸了。

网友(点评):
垫木可以靠在导柱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整个杆推出来再换油封,换好在推进去可以吗?”

那你要确认结构可以从下面抽出来是一。第二有足够 ...

可以靠在导柱上面,行程我量过也够,拆就按这种方法拆。

网友(点评):
这个最安全,安全是第一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面是个铜套密封圈?PAKER的?理论上不拆油缸也可以把铜套拿出来,活塞杆的固定要想好

谢谢,前面的压套带不带密封圈还不太清楚,看来还是用那个大扳手慢慢的拆了。

网友(点评):
其实,你可以直接打PAKER油缸售后的,他们很热心教你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这个缸是80年代国产的,密封圈应该都买不到了,还是要定做。

网友F:
80年代的小吨位油压机一般用Yx密封圈。这个密封圈的材质是普通的聚氨酯弹性体,好的是浇注型的,差的用热塑性聚氨酯注塑。用热属性材料的,一般用几年就会发硬碎裂,浇注型的好一些,但坚持了30年,很不容易了。
油缸的密封有活塞密封和活塞杆密封。现在楼主看到的是活塞杆密封泄漏,活塞的密封完好否?需要先做个判断。如果活塞密封也损坏,就应该把油缸解体维修,光换个活塞杆密封没有意义。
假如活塞密封没有损坏,或者其损坏还可以承受,油缸不解体,单换个活塞杆密封当然可以。
更换的步骤应该是:
1、把活塞杆端头与活动横梁的连接解开;
2、油缸下腔进油,抬起活塞;
3、停机,拔掉电源保险丝,放空油缸下腔油液;
4、拆下油缸端头螺母和其它器件,更换密封圈。
然后复原。
尽可能把密封圈换成现在用改性聚氨酯制作的新型密封圈。
活塞杆与活动横梁脱开连接后,活塞杆底的支撑不能少。当然,如果活塞密封相对完好,拆掉油缸端头螺母和密封圈后,活塞不会像落体一样下堕的。
还有,除非扳手做得又轻又强,钳工一般都不会用。拆这个螺母,用手锤和凿子就可以。凿子专用,没刃口,前端扁平倒圆。

网友:
搞清楚结构,方能对症下药。

楼主:
引用 网友F:
80年代的小吨位油压机一般用Yx密封圈。这个密封圈的材质是普通的聚氨酯弹性体,好的是浇注型的,差的用热塑 ...

多谢前辈这么详细的讲解,不太确定是那个密封圈坏了,那就全部都换掉。那个扳手也是我自己用(我们是微型厂,没有钳工)。我是固定了扳手再用锤子砸那个扳手的柄,这样拆。

网友(2015-04-09):
拆油缸可以用手拉葫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