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质过的零件最后进行淬火处理,这样合适吗

楼主(2015-01-27):
比如40Cr,38CrMoAl,Cr12MoV等,我们现在是先调质,加工,最后局部或者整体淬火。
不知道这样安排是否合理。

网友:
零件是轴类吗?工艺路线没问题,但是淬火后会有少量变形,如果要求高的话还要后续加工。

网友:
没啥问题,我们车间就是这么干的,不过只是局部淬一点

网友:
调质后最好是表面淬火

网友:
Cr,Mo都是提高淬透性的,整体淬火实际降低了心部的韧性,调质的作用就不明显,建议表面淬火。

网友:
调质可以为淬火做准备。

网友:
我们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
这样没问题,就是如果精度有过高的要求的话最后还得加工一下。
另外,38CrMoAl我们这边一般都是渗氮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