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除钻孔残留的乳化液?

楼主(2015-01-27):
我们产品在加工过程中,钻孔时会使用乳化液,然后半成品进行喷砂,喷完砂后,进行喷漆,分别喷底漆,中间漆,面漆三道,但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在钻孔使用乳化液的部位,油漆会一块块脱落。

我想问一下各位老师,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去除钻孔残留的乳化液,或者使用别的切削液,可以使底漆更好的结合。

网友:
喷漆要除油啊

网友A:
你们喷涂 不做前处理的吗?

至少要清洗吧,讲究一点的,铝和镁件要做皮膜,铁件要做磷化

其实用点洗衣粉泡一泡也是可以的

网友:
一般厂内喷漆的做法

楼上已经说的很明白了,喷漆前要清洗,除锈去油是必须的。

网友B:
为了提高附着力啊,这些是必须的,你想糊弄也可以

网友:
清洗,高压气体将里面残留吹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喷涂 不做前处理的吗?

至少要清洗吧,讲究一点的,铝和镁件要做皮膜,铁件要做磷化

谢谢指导,我们是大件,然后只是局部加工时会用到乳化液,所以,一直只是喷砂处理就直接喷漆。现在实际情况看来,该有的工序,不能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提高附着力啊,这些是必须的,你想糊弄也可以

谢谢指导。因为我们是大件,又是局部位置会用乳化液,清洗不是很方便,所以开始就没处理。我想局部,蘸点碱液,擦拭一下,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因为我们是大件,又是局部位置会用乳化液,清洗不是很方便,所以开始就没处理。我想局部,蘸点 ...

大件不行,碱液不好洗干净
用溶剂清洗,就是类似于汽油二甲苯一类的,
或者你们条件适合的,可以局部喷砂后用浸泡的那种磷化液擦拭(专门有卖的),也是可行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件不行,碱液不好洗干净
用溶剂清洗,就是类似于汽油二甲苯一类的,
或者你们条件适合的,可以局部喷 ...

行家

网友(2015-03-04):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我们是大件,然后只是局部加工时会用到乳化液,所以,一直只是喷砂处理就直接喷漆。现在实际情 ...

局部的话可以用碳氢擦试清洗。 方便点

网友:
钻孔时会使用乳化液,然后半成品进行喷砂,喷完砂后,进行喷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