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电机启动轮子打滑,请教

楼主(2015-01-27):
如图所示,电机启动轮子打滑,加变频后还是一样,在不改变原结构的基础上有何好办法,请教各位谢谢!注:电机功率7.5KW,减速比12.36,上部总重量5.5吨。

网友A:
沙发啊,轮子上贴一圈橡胶可以吗?

网友(点评):
正准备这样改,问题是橡胶或聚氨酯怎么附上去,还要保证橡胶跟轮子不打滑?车橡胶圆棒时会甩,请教怎么加工

网友(点评):
5吨多的大婶压着你呢。跟我一样瘦啦吧唧的轨道,拿橡胶包着,结果,还不跟我一样吗?

网友:
槽轮换成齿轮、齿条吧

网友:
打滑肯定是水平驱动力不够啊,加大摩擦

网友:
工字钢表面有点弧度,轮子对应的类似弧度,加大接触面就好了。

网友(点评):
大侠将的有道理,可物理上讲:摩擦力跟接触面积无关是怎么回事,另外这个弧度必须数控车么?

网友:
我感觉也是摩擦力不够!

网友B:
在驱动轮侧加配重,或将负载往驱动轮侧偏移,或改作四驱。

网友(点评):
不错!火车也是多轮驱动

网友(点评):
大侠想的深!这样肯定有好处

网友(点评):
四驱是个好点子,但是问题又来了,同步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 我感觉能达到你的目的方法有很多,但我感觉加大摩擦力方法不错

网友:
是不是摩擦力的原因,那楼主可以用H钢代替导轨来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跟5#的大侠应该是一个意思,问题是没有跟此导轨等宽的H钢,轮子需要重新加工

网友:
增加摩擦力,1.加大接触面积 2.增加便面粗糙度

网友(点评):
增加一点,两边的主动轮不同步,运动偏斜增加了前进阻力(在载荷重心处被动轮卡死)

网友:
火车有专门给轨道加细沙的系统以增加摩擦力,设法给轨道和轮子之间增加摩擦力就行了

网友(点评):
时时喷,需要加的泵循环管道之类?

网友:
觉得这个结构对两侧的平行度、标高等要求高,你可以试试传动轴改成万向联轴节

网友(点评):
中间是柔性联轴器,启动时同步效果差了点,感觉需要换刚性联轴器在联轴器外侧加个立式轴承座。会不会好点?

网友:
你设计时,应该考虑到这种结构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如果是我的话,有点怕啊!

网友(点评):
的确有问题,前后平衡,前驱传动后驱打滑等问题。下次再改~~

网友:
在启动之前喷的。
不过您这个结构,只看到局部。
打滑问题通常由多种问题共同影响:
1. 摩擦系数不够
2. 重心偏,正压力不够
3. 过重,加速度曲线不匹配

网友(点评):
谢谢,您说的这些因素可能同时存在。我先改有问题再请教

网友:
好好检查下结构,看结构有无问题再说吧!

网友(点评):
大侠能说详细点么

网友(点评):
看看结构有无卡滞,载荷偏心否,加工和安装精度如何?

网友:
按5楼的说法,这个弧度不好弄的吧。
如果H钢太宽了,可以铣掉一部分啊;也可自己用扁铁焊一个嘛,反正试用一下,不要什么精度的。
现在首要的任务是确定到底与摩擦力有没有关系。
另外与轮子的硬度有没有关系,轮子太软了?轮子与导轨的材质完全不一样的。

以前在船厂做过与你类似的结构,碰到的是船太重了,把这个轮子压变形了。

网友(点评):
轮子是45钢调质的 硬度在28HRC左右,导轨是65Mn的

网友:
有专门的聚氨酯轮子,买就是了

网友(点评):
谢谢,我想找专门厂家去包胶

网友:
这样的轮子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发啊,轮子上贴一圈橡胶可以吗?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因为导轨的下面比上面宽,可能需要改齿轮轮,把齿轮毂那部分割下来延长轮宽再附上齿轮毂可以吗?

网友:
轮子与导轨接触面太小

网友:
载荷重心偏移是主要原因,增加摩擦力(只能增加摩擦系数)效果有限。

网友:
大负载,你看人家的门式起重机,钢轨也比你的大不了多少,电机也不大。
打滑,我推测,推测而已哦,咱没有多少经验。我推测应该是设计运行速度太快,客服静摩擦的力不好计算,属于滚动摩擦范畴。
我建议:底部加配重,重心降低,提高稳定性,增加摩擦力。减速机改为摆线针轮减速机,加大减速比,增加初始输出扭矩,弥补电机机械特性的不足。

网友(点评):
电机扭矩比整体重量的静摩擦力下?

网友:
问题可能是:
1.整机重心偏离。(照片机器上部结构不清只能从看到的推断)
应调整机器的整体重心作用在接近驱动轮这一侧(但要防止机器重心偏离支撑面)。
2.不知你用变频器调电机转速调到最低多少转?减速比12.36可能过小,应成倍加大减速比,让与铁轨接触的轮子转速降下来。根据图片中的结构估算现在与铁轨接触驱动轮转速差不多60转/分钟左右,感觉转速太快了。可改成电机与减速器中间加套皮带轮传动。
以上两条结合调整可能解决问题。

网友(点评):
同意太快了!

网友:
感觉还是在轮子或轨道上加上一层橡胶垫好,简单且成本低

网友:
我刚解决了这个问题(台车炉),主要是导轨的水平!你不如在四个轮子上加软的垫子,(安装处),就像汽车的悬挂!使得四个轮子都出力,在适当加大摩擦面。你那轮子是一条线接触的,轮子又小。

网友:
增加重量行不

网友(点评):
你是要背了个娃再抱个石头吗

网友:
电机启动轮子打滑证明你的负载重量没有在驱动轮上,解决方法1、将负载移动到负载轮上方,2、将所有承重轮都改为驱动轮。几十、几百吨的天车都没有打滑的,你参考一下,绝不能在驱动轮上包覆橡胶或聚氨酯。

网友(点评):
大侠能说说为什么不能包胶么,谢谢

网友:
看来设计的时候还是要做计算啊,哪怕是估算一下,驱动不匹配,要是觉得打滑接受不了就换个小点的电机也好啊

网友:
感觉重心有点靠后了,重力主要作用在那一对支撑轮上了,作用在驱动轮上的反而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驱动轮侧加配重,或将负载往驱动轮侧偏移,或改作四驱。

牛逼,力矩瞬间降低一半

网友:
楼主,自己有车吗?前驱还是后驱?还是谁说的四驱?

我记得当年普桑刚出来时,很炫耀的舆论就是起步快。可坐进去三四个人,就光听见那刺耳的动静,没看见豹一般的冲刺速度。

一两个人坐着还可以。

网友(点评):
恕我愚钝,没明白大侠的意思。我就想问包胶管用么

网友(点评):
大侠,您是被压瘦的么

网友(点评):
我是男人啊。。。还是中国的。。。

网友(点评):
我拿当年的普桑作比喻,说得太古董?前驱车,只要起步时油门踩猛一点点,前轮都会打滑。没别的,重心靠后了,前轮的附着力不够了。后驱车猛踩油门,电影里能看见打滑的,但那是。。。

网友C:
火车为什么不打滑,借鉴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沙发啊,轮子上贴一圈橡胶可以吗?

存在就有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存在就有价值

我不同意包胶这个方案,5T的重物,胶能用多久呀?
我车间有一台2600T的压力机,工作台是这个移动方式,刚才我特意下去看了一下,方案同你的大概相同,我了解了一下操作机器的员工,偶尔也会打滑,所以目前我没有想到可行的建议方案,很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火车为什么不打滑,借鉴下

火车开车前会装沙,开车时沙粒直接排到轨道上,工厂车间不适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火车为什么不打滑,借鉴下

谁说火车不打滑?司机不会开,照样打滑。。。

岁数大点的朋友应该知道,二十多年前的火车,前进前,先倒退一点。

小时候还纳闷儿呢。我们不是往那个方向走吗?干嘛往这边走。。。

原来。。。

网友:
缓慢启动试过吗?

网友(点评):
将频率调到20HZ不管用,按递增曲线启动?

网友:
还是换成齿轮齿条把,齿条装在导轨上,我公司的产品可以说跟着类似

网友:
齿轮车小,加键槽外卡尼龙轮~!

网友:
能否可换成充气的轮胎。我想这个可以保证万无一失。

网友:
在导轨上加网纹可以吗?

网友:
一是重心不对,二是可能速度快,三绝不能包胶

网友:
这种情况很可能是被动轮卡住了或摩擦过大。因为理想状况对滚动摩擦来说俩驱动轮的驱动力不会比被动轮摩擦力小(正压力相同情况)。

网友:
导轨和轮子喷砂处理一下,可增大摩擦力
再不行就加齿条

网友D:
我还说别人呢,自己也犯错了。。。

楼主:

1)实际使用时,轨道也就这么长吗?还是样机,只取了一小段?

2)仅靠两张图片判断,桥距(前后轮距)是不是太近了?照片中漏出来的部分,再多也不超过1顿吧。剩下4吨多家伙的重心,和轮子轴线的落差,到底有多少啊?
   看第一张图里的倒影,离地够远的。设计得真好。我造这么个东西的话,早就倒下去了。

怎么看,还是那个原因:腿已经跑到前面去了,大头还在原来的地方。
不想改大发了,就只能在马达起步的加速度上搞文章了。。。(比如,减少加速度、再用类似点刹车的点启动。。。)

网友:
电机速度再低点就行了,原来电机经过减速起步速度快,才打滑

网友:
实在不行加齿条吧

网友:
别用轮子了直接油缸拖吧

网友:
你先看一下前后轮直线度,左右轮的水平度。

网友:
被推动的物体过重,应当增加推动装置的重量。

网友:
圆形弧度面与平面接触面积小,尽量增加摩擦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说别人呢,自己也犯错了。。。

楼主:

跟各位及大侠汇报一下,轮子上包胶之后运行效果还可以,不在打滑了。又出现一个新问题(早先也有),轮子两侧的毂啃轨道。即整体扭动。我怀疑是弹性联轴器的原因。两侧的梅花胶压缩量不一致造成的?请教

网友(点评):
不“在”打滑了?能保证几个月?

网友:
啃轨道就是磨损快一些,还有其他的弊端吗?

网友:
第二张图中固定减速机的那个钢板,又是一个可怜的家伙。干嘛偏偏找相同输出扭矩下钢板最容易变形的位置安装减速机?

那钢板,启动或急刹车时,绝对会有很大的扭曲变形。不信?拿个长点的杆子绑死在那个钢板上后启动刹车看看?杆子的头一定会跳得超级厉害。

钢板扭曲,会吸收掉启动时瞬间的那些扭矩,自己再也扭不动了,然后就会骂街TMD受不了啦,我要反击啦!!!

然后,就会使出比减速机的平均或正常输出扭矩大得多的扭矩和转速来带动轮子。

然后,就是你看见的那些“打滑了”。。。轮子的载重越大,现象越明显吧。

你这种结构中,这个板子,很不愿意地成了“储力板簧”(自创的叫法???)?

(我是96年起玩过漂移的人,现在没钱烧轮胎了。。。比这更关键的是车子没了。。。

网友(点评):
懂了。您在提建议的时候最好用这种通俗易懂的比喻,说什么普桑,咱不是一代人~~~

网友:
直接与轨道接触地方包胶既可……

网友:
经过变速箱以后扭矩很大,弹性联轴器不适合,直接换了

网友:
可以吐槽下你的电机安装板么

网友(点评):
当然了,批的越恨越好。我自己都觉得不怎么样

网友:
建议使用齿轮齿条传动,单纯增加摩擦系数是行不通的,长期磨损和制动还是会打滑,但不知道你要求的精度有多高...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我们是同城啊,认识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