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solidwork 里面擦除多余直线?

楼主(2015-01-27):
       怎么在solidwork 里面擦除多余直线
例如

网友A:
我也是新学可以用裁剪实体命令,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学可以用裁剪实体命令,完成

      一定要在三维里裁剪吗?不能在草图设计里面直接擦除吗,例如Catia里面的去除操作

网友B:
莫非autocad中的剪裁工具没用过吗,如果用过,自然也会联想到三维软件中是否有同样的工具,而不像楼主的提问,明显是完全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莫非autocad中的剪裁工具没用过吗,如果用过,自然也会联想到三维软件中是否有同样的工具,而不像楼主的提问 ...

            我就是想知道剪裁菜单在哪,帮忙看一下,我找不到啊

网友(点评):
剪裁实体

楼主:
我刚学solidwork,问题有点low,见谅。只是找不到裁剪菜单所以进来问问

网友(点评):
那么大的裁剪实体,难道你就忽略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
多看看基础的教学

网友:
新入手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剪裁实体下拉菜单里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