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讲,轴承盖到底起啥作用?这个问题不简单

楼主(2015-01-27):
今天有位教授说 轴承盖应该与箱体间留有间隙 用于做轴向间隙的调整   对吗

楼主:
我自己认为 端盖与箱体间没有间隙 但是中间要加上纸垫用于密封 而应该是轴与轴承在轴向上有间隙 轴承与箱体轴向上有间隙 用于调整轴受热的伸长量    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自己认为 端盖与箱体间没有间隙 但是中间要加上纸垫用于密封 而应该是轴与轴承在轴向上有间隙 轴承与箱体 ...

1. 什么是“是轴与轴承在轴向上有间隙”?
2. “轴承与箱体轴向上有间隙 用于调整轴受热的伸长量 ”,是指轴承固定端还是浮动端还是非固定非浮动端?

网友:
轴承盖和箱体中间加垫片,用垫片来调整轴承的松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什么是“是轴与轴承在轴向上有间隙”?
2. “轴承与箱体轴向上有间隙 用于调整轴受热的伸长量 ”,是 ...

轴向间隙是说轴承与轴肩间隙 这点应该是我说错了 轴承与轴肩没有间隙 而在其浮动端轴承与箱体间应该存在间隙吧   我们这里是拖拉机箱体 轴承没有固定端

网友(点评):
没有固定端,两端都是浮动端么?

网友(点评):
晕,我是问两端都是浮动端么?

网友:
上图,说话!
情况不一样!

楼主:
就是拖拉机的变速箱  箱体两孔上各装上轴承 中间架一根轴 轴上有齿轮  外面分别用端盖密封

网友:
首先得看是什么样的轴承,什么样的配置方式,各零件又是怎样固定的。
如果是两端固定型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个间隙一般放在端盖与轴承外圈之间。
比如小型的电机,轴承和端盖中间有个弹性的垫片。

网友B:
轴承盖有下列作用
可减小箱壁厚度,可调整轴承游隙,装拆轴承方便,可减小箱体加工难度,

网友(点评):
你有个概念错误,轴承游隙是轴承的某项参数,与安装无关。你的意思应该是轴承安装间隙。

网友(点评):
适当的预紧可以改变轴承的游隙。

网友(点评):
预紧会改变轴承游隙的。最典型的就是7系列轴承安装的时候的预紧

楼主:
就这个变速箱说  教授说的不对  两者之间没有间隙   只在轴承外圈与端盖间留有间隙就可以  可以这样定论不

网友:
固定轴承、调整轴承间隙、承受轴向载荷。

网友C:
应该留一定间隙,不然轴承很快会坏掉

网友:
那得看用的什么轴承啊

网友:
浮动端

固定端
替楼主补个图

网友:
不能留间隔,否则压盖及压盖螺丝无法上紧,容易松动。压盖止口与轴承外圈之间是否留间隙要视轴承型号决定。

网友(2015-02-28):
''上图,说话!
情况不一样!''
对,搞机的,尽量用图交流

网友(2016-03-22):
不是很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拖拉机的变速箱  箱体两孔上各装上轴承 中间架一根轴 轴上有齿轮  外面分别用端盖密封

必须有一端固定,有一端活动的,不然轴承很容易损坏,主要考虑轴向窜动时会对轴承造成冲击而损坏,以及温度变化引起轴的伸缩造成轴承轴向承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认为 端盖与箱体间没有间隙 但是中间要加上纸垫用于密封 而应该是轴与轴承在轴向上有间隙 轴承与箱体 ...

我想问一下 端盖跟箱体之间的间隙怎么留? 端盖跟箱体之间是螺栓连接 螺栓都是拧紧状态的  间隙何来? 靠加工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轴承盖有下列作用
可减小箱壁厚度,可调整轴承游隙,装拆轴承方便,可减小箱体加工难度,

轴承游隙是厂家制作的时候保证的(也是制作参数) 安装的时候是调整不了的 当轴承出厂的时候游隙就是固定值了  咱所谓的调整的就是安装间隙而非游隙   你们这是概念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留一定间隙,不然轴承很快会坏掉

楼主的意思并没有否定 留间隙  楼主的意思是问 间隙留在哪儿合适  留在端盖跟箱体之间 真的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唉  看来你不熟悉端盖呀 看看上楼的图吧  拧紧后也可以有间隙的 上楼的浮动端 就是间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轴承盖有下列作用
可减小箱壁厚度,可调整轴承游隙,装拆轴承方便,可减小箱体加工难度,

轴长久旋转会变长,致使游隙变负,轴承发热损坏

间隙一般放0.1--0.15,可用密封垫厚度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