渲染时photoview360直接停止工作

楼主(2015-01-27):
渲染一台设备好好的
渲染整条流水线,渲染软件自动停止工作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机器不给力吧?

网友B:
电脑配置低了,升级或者换新机器

网友C:
配置低了,如果是渲染动画的话,有可能在后台重新计算。
我渲染过动画,有时半天没反应,放一晚上早上过来看就在正常在渲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不给力吧?

I5+GTX750
是不是 不适合做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配置低了,升级或者换新机器

刚换的电脑啊

网友(点评):
把配置贴出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置低了,如果是渲染动画的话,有可能在后台重新计算。
我渲染过动画,有时半天没反应,放一晚上早上过来 ...

配置I5+GTX750
是不是该换了

网友(点评):
基本的I7或者E3,显卡用图形显卡,最好还是工作站。

网友:
如果要提高渲染性能,需要提高CPU的性能,具体你可以参考下百度贴吧的这篇文章
http://tieba.baidu.com/p/2604164655

网友D:
整条流水线,建议用工作站

网友:
渲染对CPU要求高一点,你这个i5估计是低电压版的,换个好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条流水线,建议用工作站

工作站?
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你百度下

网友:
电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