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PQ处理后,外螺纹通规不过?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原因。

楼主(2015-01-27):
RT,零件材料为17-4PH,表面处理前,通规通,止规止;QPQ回来后,通规不过?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原因,不胜感激!

网友A:
按说不应该呀,是不是温度变形呢,QPQ化合物层很薄的,不至于影响尺寸。
楼上的QPQ在那里做的?做的效果如何呢?貌似国内的技术都不怎么成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说不应该呀,是不是温度变形呢,QPQ化合物层很薄的,不至于影响尺寸。
楼上的QPQ在那里做的?做的效果如 ...

是啊,按理只有1个微米,国内搞不出厚的

网友:
楼主你说的应该是精密加工的零件吧,处理之前尺寸合格了,但是加工后尺寸变化了,如果不嫌麻烦的话选择一个合适的工艺余量吧,孔稍微开大一点点应该能够调整过来的,相不同,比容不同,提及肯定有变化,何况还有氧化层呢,我也没做过,只是说一下思路

网友:
是长杆类零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