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使用有一段时间了,这个怎么调出来?

楼主(2015-01-27):
solidworks使用有一段时间了,这个怎么调出来?

网友A:
在草图状态下 按s  注意此时输入法要是英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草图状态下 按s  注意此时输入法要是英文

可以通过鼠标调出来吗?

网友(点评):
貌似不能

网友(点评):
肯定不能,因为这就是通过快捷键调出的快捷工具栏,不能与其它快捷方式重叠

网友:
草图里不是有么

网友:
“工具”----“自定义”可以自己定义快捷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通过鼠标调出来吗?

我的就可以啊

网友(点评):
肯定不能,因为这就是通过快捷键调出的快捷工具栏,不能与其它快捷方式重叠 ,你那个是鼠标笔势,两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就可以啊

鼠标怎么调出来

网友(点评):
那个是鼠标笔势,与这个不一样,别他瞎BB

网友:
引用 楼主:
鼠标怎么调出来

不行  这是快捷键

网友:
你如果坚持要鼠标调出来,那就再鼠标上加个快捷键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