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入力计算,外径大的压入力要大?

楼主(2015-01-27):
2个大小不同的圆环,压入同样一个零件的2个位置,同样过盈量,外径大的压入力小,对吗
2个圆环的壁厚一样

不知道对不对,我算出来是外径小的压入力大些
压力机显示的数值也是外径小的压入力大
但人家都说外径大的压入力要大

网友:
两个圆环的厚度是一样的么?

网友(点评):
是的,所以算出来,外径小的圆环刚度要小些,然后反比。。。。

网友(点评):
不知道我算错没有

网友(点评):
奇怪,两个圆环的壁厚一样,厚度也一样,那就是大小一样的圆环了,怎么是一大一小呢?

网友:
这个啊,算一算啦
变形量=P*d*Ca/E
P=变形量*E/d/Ca
P为表面接触压力;
已知E、d相同。故只考虑变形量与Ca就可以了,Ca与P成反比,变形量与P成正比;
外套内径比外径越大,Ca越大,P越小。而外套内径比外径越大,压入同一轴时变形量就越大。
所以并不是一个定值,可以根据具体的事项来计算得出具体结论。这里我就不计算了,望楼下给个结论,手懒了。

网友:
我知道楼主遇到啥情况了,有很多“直觉”工程师,就像很多人直觉的认为粗牙比细牙抗拉。
     个人觉得圆环压入过盈,圆环受到圆周压力,可以想像成一根长圆轴和一根短圆轴,两端受到同样的压力,长圆轴收缩量要大于短圆轴

网友:
如果圆环内径不同,当然是外径大的圆环刚度小,因为其截面相同,周长长的圆环刚度小(直觉告诉我们长的钢丝弹性大),压入力当然就小了。
很多情况直觉错误,是因为你简化模型时就错了,因为我们多数直觉是自觉不自觉得把对象进行简化,简化为某种简单模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