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这个问题有谁遇到过

楼主(2015-01-27):
如图所示,2014版里的尺寸标注可以进行上下二部分了,可是有些尺寸标注出来是出现上下部分,而还有些尺寸却只有一部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那就是程序设定的规则,由孔标注工具标注的异型孔向导建模的孔自然有上下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程序设定的规则,由孔标注工具标注的异型孔向导建模的孔自然有上下标注。

线性尺寸好像也有些有上下标注和没有上下标注的

网友:
还没注意过呢  自己也用的SW2014

网友:
没用过14的

网友:
版本好高,我用的2008的算老古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