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提硬度要求?

楼主(2015-01-27):
在一般设计零件时怎样提硬度要求啊?比如说我知道某个件需要耐磨,要淬火提高表面硬度,这时怎样确定具体的硬度值要求,是HRC45、HRC50还是HRC55?怎样才能知道选的硬度能否满足工况?是计算的吗?还是经验?机械菜鸟拜求。

网友:
之前看论坛上一位大侠的回答:但凡在需要耐磨的场合那必须是高硬度,浅淬硬层,而且必须是表面淬火!并且是含碳量中等以上的材料,对耐磨的要求相对低一点,那凭感觉,你就可以降低几度,对于怕磕碰的表面,你可定在35-45左右.

网友:
同求此类知识,期待前辈精彩解答。持续关注此贴。。。

网友:
我也一直想知道表面硬度值是怎么给,我平时用到需要耐磨的轴的时候,我都是去找和这个用途差不多的老图去抄个值,前段时间做了个齿轮,齿面淬火硬度就凭着感觉给了个值,结果领导看了说标注的硬度太高了,齿容易断

网友A:
基础不够,这个问题就成了空话。总的来说,你是要看使用要求决定金相的。而且,也不是什么硬度都能标的。比如有的材料如34CrNiMo6V, 从40到49的硬度你都找得到。但是像42-44这一段你就不能用。哈哈,因为是上贝氏体。用了就得哭死。
所以,总的来说就是设计要求决定金相选择。金相选择决定硬度和处理工艺。
去多看点书吧。这种问题,有人笼统的答你会害了你。但是不答你,你就根本想不通。多看书,没别的出路。

网友(点评):
道理说的非常对,现在是你回答浅了,他没明白,说深了,他也没听懂,完全没辙

网友:
推荐2本书,金属工艺学、工程材料。这里面都有理论性的知识,边学习,边结合自己的案例,会有提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础不够,这个问题就成了空话。总的来说,你是要看使用要求决定金相的。而且,也不是什么硬度都能标的。比 ...

推举几本书把

网友(2015-06-30):
恢复很精彩

网友:
机械工程材料,不错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积累

网友:
5楼点醒梦中人啊,找书看去了

网友:
同样有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