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机转速与时间的关系

楼主(2015-01-27):
从启动开始到到达额定转速,这个过程是匀速的吗?

补充一下:
电机:1LE0001-3AC53-3AA4-ZF70110KW,6级 西门子
1、西门子主传动电机具体参数
      额定转速:988rpm
         效率:94.3%
        功率因数:0.86
        额定电流:205A
        额定转矩:1063.3Nm
        转动惯量:3.9kgmm
        启动电流/额定电流比:7.5
        启动转矩/额定转矩比:2.4
        额定电压:AC380
负载转动惯量j=1.5kg.m^2     ,请问大侠们  加速到额定转速需要多长时间?

补充内容 (2015-1-28 11:46):
T=KSRU2/[R2+(SX20)2]=2Tmax/(S/Sm+Sm/S)    TM-TL=Jdw/dt   联合两式求解后发现是一个微分方程,基础知识差,不会解 .到是直流电机的N-T曲线是直线,教材上给出了解。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匀速的,电机转动靠电磁转矩,电磁转矩大小取决于转差率,随着转子转动,转差率越来越小,电磁转矩越来越小,转动加速度等于转矩除以转动惯量,也越来越小。而楼主所说,如果电机加速是匀速过程的话,转动加速度就是零了。

以上为个人观点,有低级、原则错误,请各位大侠斧正

网友(点评):
TM-TL =jdw/dt 按T和n的关系曲线 过了最高点Tm,随着速度增加,TM下降。角加速度下降,但是具体如何变化呢?大侠求指导

网友:
楼上显得很专业,受教了

网友:
这个加速过程可以采用示波器测量一下的。加速过程肯定是不匀速的。我测过3kw的电机的加速过程时间大概是60ms(测电流稳定为止),你这个这么大功率的还真不知道。

网友(2022-09-07):
太专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