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瓦怎么拆装

楼主(2015-01-27):
今天碰到一个问题,轴瓦拆不下来,外形如图

网友:
起码旁边站个人,或塞进去手指头,让大家知道多大尺寸的啊。。。(后面托个尺子,那就更方便了。。。)

网友(点评):
那接头是1/8的,气管直径为6mm

网友(点评):
轴瓦是80mm

网友:
液压机压吧,压完可能会破坏表面

网友(点评):
没有,看来只能砸了

网友:
楼主这是铜套(轴套),整体的;
轴瓦是分体的,称呼叫法有区别。

轴套取出后还会再使用吗?正常情况是不会再用。

敲、压、挤都是可用的法子。

网友(点评):
铜套,重新做,只是怕那个孔要重做

网友(点评):
他这个像是轴承衬套,不像轴套

网友:
很简单,砸……

网友(点评):
简单粗暴

网友:
俺搞卸铜套是常有的事,用个直径比铜套外径小0.5~3mm的圆柱或圆环,木有压机时就用铣床上的虎钳来卸,很简单就可以搞下来。

另外,俺很不喜用8字油沟,成膜效果不好。

网友(点评):
嘿嘿,我常在铣床上装卸这玩意儿。所以问楼主多大个头(^^)

网友(点评):
从弯头来看,铜套内径在60mm左右。

网友(点评):
谢谢!简单又实用。不过已经敲出来,打算重新做一个。 另外还有一问题想请教一下,什么样的油沟成膜效果好一点

网友(点评):
俺好用 H字油沟,中央一环沟+4条轴向一字沟。一字沟不破套缘。两沟间角度要与轴的运动搭配,才能更有效的成膜。

网友:
路过看看 ,直接套在上面敲

网友:
轴瓦是滑动轴承上的,你这个像是轴承座衬套啊,铜的,主要是耐磨作用

网友(点评):
是啊,这个机台用了10年

网友:
这个图片具体看不出多大,这还要看你轴套跟孔的过盈量,如果过盈量小,一般是加工好的轴套直接压孔里的;如果是过盈量比较大,一般是压好之后内孔要再加工一下。压出的话,做个小阶梯轴直接压出来就行了,要是想换,就要考虑一下以上两种情况了。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用轴承分离器试试,淘宝上有卖的

网友(点评):
我把它敲出来了,打算重新做轴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