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解散子装配体的问题

楼主(2015-01-27):
sw中在父装配体里面解散子装配体,不过这样会提示要删除很多东西,包括特征和关系,损失太大,各位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选择本身就是一种代价的交换,你不能指望不付出损失。

楼主:
那我拆图的时候想把各子装配体平展到父装配体岂不是很悲剧

网友:
为啥要解散啊

网友:
是啊 ,解散干什么

网友A:
可以整体拖出来,应该不用解散啊.
我就说说我做的相关案例(SW),因为要做动画,有时需要子装配体里的某个零件动起来,我就直接把那个零件从子装配体拖到父装配体的树下面(拖出来他和子装配体的相关配合还在),做动画时就可以单独动了。
你试试整体拖出来,子装配体就空了,到时候删掉即可

网友B:
直接拖出来就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整体拖出来,应该不用解散啊.
我就说说我做的相关案例(SW),因为要做动画,有时需要子装配体里的某个 ...

谢谢,我去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拖出来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