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载机构-新手练练手吧

楼主(2015-01-27):
这两天看着Mechlib,很是开心!!!
我个半路和尚也来助助兴,出个小小的题,没事儿的新手们拿着玩玩解解闷儿吧。
如下图,从位置A(水平状态,头部朝左),搬移到B处(头部朝上)。
(材质,就是竹筷子一样轻)
你会怎么设计?
如果每秒往返两次呢?
如果,两端还要各停顿0.1秒钟呢?

很多感觉年轻的朋友们,很爱问“这个机构干嘛用的?”。现在,如果想不出来,就可以到那里去找找适合这个需求的动画了。

网友:
这个例子貌似可以用伞齿轮来搞定。

网友(点评):
哎呀,你这样大得一塌糊涂的大侠就别来凑热闹了。我都不好意思了。(@。@)

网友(点评):
使用一副齿轮就能做这动作?用2气缸可以不?

网友:
已有高手出手了

网友(点评):
“高手”只是个敢拼敢花时间学习和应用、敢承担风险、且敢有效说服客户的人。

网友:
凸轮槽吧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
每秒往返两次?两端各停顿0.1秒?(1-0.1*4)/4=0.15秒动的时间?

网友(点评):
我是极端反对周期运行上用气缸的人。。。气缸,只用在检测的Yes or No上。Yes时,凸轮什么的,继续;No时,气缸让凸轮什么的东西的功效失效,比如脱钩。。。

网友(点评):
好像多乘了2。。。

楼主:
这是我已经埋进到设备里的机构组件。(抱歉,出的图是功能机里的。。。)

整体图:(关键是怎么玩两个轮子的直径比例和转向)

底座图:
滑板座:大轮是固定在哪里的,不能自转。
摆杆组件:(那三个大孔,没别的,就是减重)

夹头组件:(夹头,各按所需,就别考虑了,可以忽略成一体的)

然后,大小轮,用同步带或链条连接(也可用三个齿轮,就是太重了。。。),就可以实现首贴中的动作。

就差一个,还有一根弹簧,该挂到哪里?

(别要视频动画。我用的是Inventor,这个机构搞动画,极其费劲。。。前几天还骂人家了。。。)

网友A:
菜鸟没看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鸟没看懂啊

怕就怕谁都看懂了。。。

没看懂?那我的目的就总算达到了。

自己照着图,边揣测边边分解边建模,然后再组装起来,再搞模拟仿真,再调试。

这个过程中,你不仅可以“看懂”我这个含糊的图到底想干嘛,而且还能从中的失败中获得其他运动规律。

比如:

两个轮子的直径比变化,会产生什么样的运动效果的变化?

两个轮子的同向旋转改成反向旋转,会有什么效果?

。。。。。。。。。

反正我已经把死的四个组件罗列出来了。

网友(点评):
平行四边形机构的延伸,理解有点费劲,表示已经用过

网友:
大侠,这机构应该有2个电机吧,1个驱动整体前进后退,一个驱动皮带旋转吧。

网友(点评):
上面说了,大的皮带轮是用螺丝固定死的。

网友(点评):
这组件本身不带动力,是从主传动轴分离出来分支传动轴,轴端加摇臂来推动滑板。

网友B:
盯着这图看了半天,现在只明白两点,腰行调节孔是为了调整整个机构翻转的位置,机构翻转呢是靠斜面推动黄色滚轮使整个机构翻转角度。想问下大侠这个机构的动力源是什么,是那个还没放置的弹簧吗,还有就是那皮带是为了使整个机构翻转的时候上面那个小轮也同时转动一定的角度,还是其他作用。希望大侠能解答下,我发现我确实是菜鸟一枚。

网友:
谢谢 一定要去试试,不能拖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盯着这图看了半天,现在只明白两点,腰行调节孔是为了调整整个机构翻转的位置,机构翻转呢是靠斜面推动黄色 ...

我做了相对固定的几个组件,文件格式是stp。

这里不能上传这类文件格式。只能到下面的地址下载玩了。

http://u.163.com/JHWK05Wo  提取码: mgWYwAqW

注意:有一处是尺寸有问题,造成干涉。自己磨掉再玩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了相对固定的几个组件,文件格式是stp。

这里不能上传这类文件格式。只能到下面的地址下载玩了。
 ...

谢谢,东西是下载下来了,可是用PROE4.0打不开。

网友(点评):
stp文件是通用格式。PROE没玩过。打开项里有没有选择?再不行,有没有导入?想拿来别人的设计或量产品的三维数据,stp、sat等数据格式得会玩。

网友(2015-02-27):
一直没看出蓝轮子的作用,以我的理解用凸轮推动滑板座移动弹簧拉回就可以了,从图看弹簧连接滑板和摆杆合适。
底座长度是为可延长行程考虑的?

p.s.伞齿轮结构怎么实现该功能?

网友(点评):
同步带、直齿轮组合、伞齿轮组合都可以实现。同步带嘛,活动件最轻啊。。。关键是两个轮子的传动比和旋转方向决定前端夹子的自转角度和自转方向。

网友:
研究半天,还是没懂。

网友(点评):
我自己也经常下载机构视频什么的学习,光看,我是记不牢,还是建立数据模型,自己多拨拨,才能理解透,记得也牢。

网友:
四杆机构很简单就能完成

网友:
电机加凸轮应该也可以实现

网友C:
每端停顿0.1S是什么概念?这个0.1S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不停0.1S的话用四连杆机构就行了。您老说的是这种结构吧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6165
另外问问您老人家,我们公司做非标的,我的思维就是用很简单的动作,但是就是不太妥当。(毕竟东西没做出来,只有理论支撑谁也不太敢做),还有一些用一堆气缸,是很保险,但是成本和效率都不怎么样,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楼主(2015-05-07):
引用 网友C:
每端停顿0.1S是什么概念?这个0.1S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不停0.1S的话用四连杆机构就行了。您老说的是这种结 ...

1秒一个周期里的0.1秒,不算很短。我的机构里,这种用法很多,目的一般都是解决传递衔接工位的误差。(接力棒比赛?)

比如,1楼的图中,这个杆子是竹子的,直径2mm,长度200mm。这说明竹签的直线度不可能很好。

只要离开夹子几公分,竹签和夹子的中心线会偏离很多。

但因为这边在传递工位停留0.1秒,接走的夹子可夹住竹签的时间点范围就加大很多。

网友(点评):
哦,原来是让他们有时间去接那个接力棒啊,看得少做的少,让您见笑了。也感谢您对我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端停顿0.1S是什么概念?这个0.1S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不停0.1S的话用四连杆机构就行了。您老说的是这种结 ...

我只接相对高速的设备,在周期性动作上,我用气缸替代纯机械传动的几率,应该不到几千分之一。

气缸只用于非周期性、随机性的动作上。

网友(点评):
大侠我喜欢你,我也不喜欢气缸,然后那个你妹,我在你的点评上面再点评了,有时间看看

网友D(2016-07-18):
mechlib 是啥?

网友(点评):
本社区内一个板块的名字。。。论坛主页里找找红色名称的板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mechlib 是啥?

谢谢大师

网友:
怎么像一个数学题?

网友(2016-08-29):
请问这个用连杆机构能够实现吗?

网友:
大侠招徒弟不?

网友(点评):
远没到当师傅的本事呢。。。

网友:
大侠,我真想学。

网友:
非常想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