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移--下降--上升--横移归位,你们怎么来?

楼主(2015-01-27):
图片中的模型是加弹簧用的,工位头(涂胶头)的轨迹是:横移--下降--上升--横移归位。

如果去掉扳机拉簧的话,工位头(涂胶头)的轨迹就是:下降--横移--上升--横移归位。

用着很习惯,2kg的滑动件,在摇柄连杆的驱动下80mm行程每秒2次往返,很稳定。

网友:
挺厉害的样子

网友(点评):
只是见过了,记住了,而已。

网友:
不是这一行,搞不懂

网友:
没看明白那个横移动作,还有匀胶板?

网友:
红色那个受到推力后由于弹簧拉力使整个头向左横移,到限位后限位力大于弹簧力使头下沉,推力回退时也是先升起再右横移;在没弹簧时头是先向下再左移。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点评):
就这么简单!所以,这种移动轨迹上为什么还要用气缸组合?不少人觉得气缸用着方便。真的吗?以后也是吗?

楼主:
首贴机构,稍作改动如下图,就能得到“上升-水平移动-下降后原路返回”的轨迹。

想玩高速机,我认为只能靠凸轮、连杆,和关键的弹簧。

不少人说,纯机械式的,可控范围很小,很死的。

但,想要高速机的客户,一般对特种机种的产品可容规格范围也都不大。

另外,即使客户把产品范围说得天花乱坠,只要你有心,也能从中抓住规律来设计到“很死的”高速机。

如上图,只要加入4个调节螺栓,就能分别微调横向的两端终点、前端下降行程和后端下降行程。

只要滑动组件整体的惯性不超过连杆上的缓冲弹簧(加到哪里,Mechlib里起码有四五个地方可以借鉴)可抑制范围,完全可以和主驱动做出纯机械式连接(轴啊、齿轮啊、链条啊、同步带啊什么的),达到不同运行速度下的完全同步。

网友A:
可以灵活的运用才能体现设计的价值。收藏了

网友(点评):
我个半路和尚,手头也没有机械手册,老婆又不给好脸看,只好狗急跳墙,硬挤出办法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可以灵活的运用才能体现设计的价值。收藏了

设计也要灵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也要灵感啊

灵感是怎么来的?

灵感就跟酒一样。

酒后爱打架闹事的,酒醒后爱说“就这东西不好,以后得戒酒了。。。”

但,酒,只能“酒壮熊人胆”,只能放大、膨胀和挑拨原先只有小小的、朦胧的、不确定的、潜在的想法;

却绝对没有本事让你做出你脑子里原先根本没有的“无中生有”的事情。

灵感的基础,还是“知识”或“见识”。

这些就像酒的度数或喝下去的酒精量,体内酒精度越高,你越能干出平时干不出来的“荒唐事儿”。

网友(点评):
确实,要开阔眼界,多看,多学。

网友:
说的好,思路打开之后了,不在局限于,一想到移栽机就是气缸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贴机构,稍作改动如下图,就能得到“上升-水平移动-下降后原路返回”的轨迹。

不明白,不清楚哪个是原动件。

网友:
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2015-04-20):
很好的思路,向LZ学习。

网友:
做个三维看看

网友(点评):
老大,没有任何三维动作的啊。

网友:
很巧妙,模具上就有这样的结构,压料板先碰到,然后才是冲压。不过用硬限位触发弹簧的话,会产生刚性冲击。低速的可行,高速的还是凸轮机构可靠。

网友(点评):
对啊。所以,各位置的关系得管好,以避免硬撞。

网友: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