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形式的防松螺母好用?

楼主(2015-01-28):
六角法兰面?

网友:
那要看你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看你有什么样子的需要,以及能有多大的空间吧。。。

网友:
是啊楼主应该描述一下使用环境

网友:
这种螺母怎么样!

网友(点评):
这是液压螺母?

网友(点评):
是偏心螺母

网友:
用在什么地方?六角法兰面还有带齿跟不带齿的,,,,带齿的比普通的贵好多,,,

楼主:
用在robocon机器人上

网友:
最简单的 把螺母切一个口 然后钻孔攻丝,螺母拧上去之后 把那个螺丝紧住

网友:
用这种,然后再打点螺丝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