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活怎么加工效率高且相对简单

楼主(2015-01-28):
大家帮看看啊

网友A:
截个图上来,下载要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个图上来,下载要分的。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个图上来,下载要分的。

能看到图片吗?

网友B:
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什么用的

这个不知道。材质42CRMO

网友:
中间的长槽孔加工 难度很大啊。

网友:
径向六个圆弧槽其实加工中也达不到图纸那种形状。这个设计人员随便画的吧?

网友:
我的想法是主视图尺寸用数车,B-B图用加工中心,A-A图的先打孔,后线割或放电加工,如果量很大,不知是否可以做专用拉刀?

网友A:
其它的都好办,四个通槽比较麻烦

网友:
中间的长槽有100多长,而且一侧的避空只有0.5,就算量大,用拉刀也得分几次才能加工成型,还要考虑后序的变形,工艺性也不太好。似乎也只有用社区神器线切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它的都好办,四个通槽比较麻烦

现在的加工方法就是打眼后线切割。电火花试过了,太慢。

网友(点评):
打孔,线割都耗费时间,却也想不出其它方法来

网友:
都想多了,也许人家的是精铸,再加工一下重要尺寸就好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