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发电机怎么拆,求助

楼主(2015-01-28):
电机简述:中间的转子是悬空的(与绿色外壳和环绕的铁芯是有空隙的),转子两头靠的是两端黑色后盖支持(后盖含有固定电机的支架),转子与后盖连接应该是使用了轴承(因为要转动转子发电),转子两端从后盖穿出,前端嵌有皮带轮。

我把外围的全部螺丝都拆了(包括图片看到的绿色外壳那个长长的螺丝),
但是打不开前后盖,后来用螺丝刀硬撬,后盖脱离了转一厘米,可以在转子上自由旋转,但是怎么也取不出。
于是我想是不是应该先拆前盖的皮带轮,但是用扳手拧皮带轮中间的螺母,转子就转动了,

555我崩溃了,难道是不可拆卸吗?????
有谁可以告诉我到底要怎么拆啊?是不是和里面的轴承有关啊?

网友:
这个难拆吗?表示怀疑。

几根拉杆拆掉后,前后盖应该就可以拆下了吧

网友:
最普通的结构了,从图上看应该后盖可以直接拆掉,你一圈多撬几次试试。永磁电机的话,后盖拆掉转子就吸附在定子铁芯内圆了。拉出来需要较大的力。

网友:
拆完螺丝后找工具拉吧,里面有轴承,配合得有点紧

网友:
这种结构很好拆的楼主不要性急,用改锥撬一下慢慢来

网友:
先把螺丝卸了,然后用拔子把盖顶开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