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药台车,求助

楼主(2015-01-28):
有哪位大神有接触过装药台车这方面的设计获产品的经营吗?

网友:
我来做沙发,期待社友帮忙

网友A:
沙发被抢啦!搬个板凳来啦!看看热闹。听楼主的说法,好像是自动化设备。社区里自动化专家很多。单一一种机械的没有多少。楼主发张照片,或者说说思路。这样更好的。

楼主:
file:///C:/DOCUME~1/ADMINI~1/APPLIC~1/360se6/APPLIC~1/User Data/temp/12992213_878275.jp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被抢啦!搬个板凳来啦!看看热闹。听楼主的说法,好像是自动化设备。社区里自动化专家很多。单一一种机 ...

这就是装药台车

网友:
其实没什么,就是地下钻机,把动力头换掉,增加装药装置。后车架,做相应修改。

网友:
做过自动售药机

网友(2015-04-05):
这是装药台车?怎么跟喷浆车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