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proe 骨架模型问题

楼主(2015-01-28):
我用proe骨架模型,做运动分析。创建主体----更新,有时候是销钉链接(有下拉选择项),有时候是球链接或其他链接(没有下拉选项),请问后一种情况怎么更改链接形式,望高手赐教!!!

网友(2015-04-01):
我之前是在旋转的地方放一根中心线就出来轴连接了。或者勾选下面的调用元件放置对话框,然后装配。

网友(2015-10-17):
😄和正常装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