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想知道刨花板在尼龙轮上的滚动摩擦和滑动摩擦系数是多少?

楼主(2015-01-28):
刨花板是在尼龙轮上表面左右滚动,前后滑动,可我不知道他的摩擦系数各是多少,这个关系到弹簧的选型,请知道的快快回复,谢谢

楼主:
图片上错了...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补一张图片

网友:
找不到数据的话就自己测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