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铝型材能安装导轨?

楼主(2015-01-28):
类似现成的直线模组怎么安装的直线导轨,需要什么型材?

网友A:
坐等大侠来解决

网友B:
可以安装导轨,用T型螺母锁定

网友:
用T型螺母锁定

楼主:
有没有定位台阶之类的,这么定位啊?

楼主:
你用什么类型的型材啊 ?

网友C:
铝型材能用来装直线导轨吗?没见过.

网友:
同求高手解答

网友:
直线导轨型材,自身是带定位台阶的,但是新买的型材直线度平面度都不好,不经过加工是不能用的,安装孔也是自行在型材上钻孔的。

网友:
有直线模组专用型材

网友:
先 选好 你的 直线导轨,再配型材。看导轨的安装孔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什么类型的型材啊 ?

俺这有

网友:
有长的内装螺母,可以直接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铝型材能用来装直线导轨吗?没见过.

我这里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期待解答

我这里有这种型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坐等大侠来解决

我这里有这种型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安装导轨,用T型螺母锁定

需要型材导轨的 可以联系我啊

网友:
item有专门用来安装导轨的铝型材及螺母

网友(2015-03-23):
江阴华西村有卖的

网友:
能在型材上加一块安装板,保证强度吗、?

网友:
型材表面安装精度不高吧

网友:
有啊,但要在铝型材槽里加T型螺母块

网友:
这个很多呀!

网友:
没有见过

网友:
那么多回答T型螺母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看你怎么做,买模组型材来自己加工做就好

网友(2016-07-18):
如果线轨只有1、2米应该问题都不大吧。。

网友:
专用的梯形螺母但要加定位

网友:
精度高就行了,能装导轨的型材太多了

网友:
直接用普通铝型材就可以了,直线导轨要选大点的,可以锁M5以上螺丝,然后直接锁到铝型材的沟槽里。

网友:
直线导轨倒是能安装在型材上,直接用T型螺母固定就行。但是安装完毕之后一定要调。

网友(2016-08-21):
40*80的型材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