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收尾项目,目前正在安装滑台导轨,滑台总长7.5M有效行程6M

楼主(2015-01-28):
机械手7轴滑台

楼主:
顺便请教下大伙,这里的齿轮齿条,怎么打油比较好,因为做的是非标产品,打油那里没做好。事后也没想到什么好的方法,希望有知道的大侠指点下,在此谢谢了

网友(点评):
有专用的油盒,弹簧压润滑脂

网友:
导轨用的挺多的啊,能跟楼主合作不

网友(点评):
我们一直在用的是上银的导轨,因为我也不是采购,这个决定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顺便请教下大伙,这里的齿轮齿条,怎么打油比较好,因为做的是非标产品,打油那里没做好。事后也没想到什么 ...

齿轮齿条可能注润滑脂比较好,上次有个卖齿条的跟我说过,做一个同模数的齿轮和主动齿轮啮合,这个称之为润滑齿轮,在这个齿轮上开孔注润滑脂

网友(点评):
还有这样的做法,谢谢了,确实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齿轮齿条可能注润滑脂比较好,上次有个卖齿条的跟我说过,做一个同模数的齿轮和主动齿轮啮合,这个称之为 ...

另外问一下,这么长的导轨,直线度和平行度怎么保证?

网友(点评):
说实在的装起来确实没容易,用效表慢慢调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另外问一下,这么长的导轨,直线度和平行度怎么保证?

这么长的导轨面横向上是一体的吗?上什么设备加工的啊,好像你这个左右导轨面是分开的吧

网友(点评):
是 分开的但是一次加工成型的,上大型龙门铣床,也就是先用100X100的方通接到7500焊好架子,再在上面焊两条扁铁,退下火,再上龙门铣床一次成型两个面

网友(点评):
请教扁铁有7.5米长度的吗?

网友B:
这个齿轮和齿条的间隙怎么调整?两条导轨的安装面用龙门铣床一次性加工保证,齿条的安装面和导轨的安装面也需要很高的平行度怎么保证呢?

网友(点评):
那个也是一次加工的啊,通过机床精度来保证。至于间隙,主要是通过调滑块和滑板间的联接螺丝来调整,安装导轨就是校的齿条安装的那个垂直面。

网友(点评):
我现在这里一直想做一些这种的行走轨带机器人的项目,主要针对CNC作自动加工上下料的。我现在东莞,不知楼主是在哪里。祝早日调试成功

网友(点评):
我们也在东莞,这个也是针对的CNC,1拖6使用的,不知大侠在东莞哪里

网友(点评):
我在凤岗,不过我可能会离开这了,你们这个项目是自用还是给别人订做的?

网友(点评):
我们是给别人用的,这次做了两条,我们主要做机械手的,能加个扣吗 2851509901

网友(点评):
我们这有做的是用普通的火车钢轨,地上有两个挺大的定位锥销,机器人到地方之后就坐到锥销上进行精定位,CNC一拖十的。

网友(点评):
f坐山雕 的办法不错,先到地方,然后在精定位,降低了加工要求。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机械手是用来做什么的啊?

网友(点评):
用来做机床上下料的,工件就是第一张图上的球笼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
做机器人集成   多大机器人    用这么长的导轨

网友:
间隙调整导轨,不可靠,应该调好驱动齿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么长的导轨面横向上是一体的吗?上什么设备加工的啊,好像你这个左右导轨面是分开的吧

先用100X100的方通接到7500焊好架子 ,请问7500是什么?是型材吗还是材料呢, 100*100的方管的材质是A3钢吗

网友:
可以用毛毡齿轮加电动注油泵加油脂。卖齿条的都有。

网友(点评):
我曾经就这样干的,哈哈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哦,介绍一下参数吧!

网友:
关键还是在精度呀

网友(2015-03-05):
导轨和齿轮齿条没有防护,还需要改进

网友:
不错,造价不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齿轮和齿条的间隙怎么调整?两条导轨的安装面用龙门铣床一次性加工保证,齿条的安装面和导轨的安装面也 ...

我们这有做的是用普通的火车钢轨,地上有两个挺大的定位锥销,机器人到地方之后就坐到锥销上进行精定位,CNC一拖十的。

网友:
用齿轮齿条,移动精度能达到多少?时间久了,磨损后的间隙怎么补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齿轮和齿条的间隙怎么调整?两条导轨的安装面用龙门铣床一次性加工保证,齿条的安装面和导轨的安装面也 ...

正反行程,齿轮啮合处的齿侧间隙怎么消除?不然反行程会有一小段空行程,导致定位精度不够。

网友:
猜测这个应该不是很精密的东西,齿轮齿条的间隙可以不用考虑,如果想消除这个个间隙造成的误差,可以加装光栅尺来解决

网友(2015-05-16):
引用 网友C:
先用100X100的方通接到7500焊好架子 ,请问7500是什么?是型材吗还是材料呢, 100*100的方管的材质是A3钢 ...

意思是焊接到7500mm长。

网友:
来个海绵齿轮给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这有做的是用普通的火车钢轨,地上有两个挺大的定位锥销,机器人到地方之后就坐到锥销上进行精定位, ...

这个方法不错,有没有相关资料或介绍,学习学习。成本应该会降好多。

网友:
上面不是有个油壶吗?

网友:
楼主不做防尘措施?齿轮齿条配合不做可调?安装地面是平整的吗,不需要加调整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