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 三维图 ,请前辈指正 ,看看有啥明显错误没有

楼主(2015-01-28):
二维 三维图  请前辈指正  看看有啥明显错误没有

网友A:
两个螺纹相贯线不会是直的吧

网友:
尺寸公差?配合间隙?倒角?形位公差?

网友:
85的直径有那么小的螺距吗?

网友(点评):
可以做的,你要1mm0.75mm0.5mm的螺牙牙都可以,行业不一样,光学仪器上多得是

网友(点评):
手册上写了1.5螺距O(∩_∩)O哈哈~

网友B:
凸台的直径连个Φ都没有

网友:
小螺孔是顶中间大孔的螺纹轴吗?

网友C:
即使能看的懂剖面 但是也要标出来

网友:
看来是问题不少啊!

网友:
我觉得92和108前面应该标注φ

网友:
还应该标一个剖视图的视图方向

网友(点评):
剖视图为左视图,应该不用标吧?

网友D:
问题比较多哦,不及格。该有φ的没有。螺纹孔相贯线,标注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螺纹相贯线不会是直的吧

CAD绘图的时候可以省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即使能看的懂剖面 但是也要标出来

这样也是可以的,“当剖视图按投影关系配置,中间没有其他图形隔开,且剖切面过机件对称面时,可省略标注”

网友:
没有标直径啊

网友:
我也是一个新手,但是我牢记着我们制图老师的一句话:
你的图上面需要R角与C倒角,就像社会上面混,需要圆滑和坚持!

网友:
攻螺纹那要不要倒个角啊?

网友E:
话说   现在还有用CAD直接绘图的吗 ?(没贬低的意思)画3D  然后出工程图 上面那些问题都不会出了吧 ?

网友F:
明显错误就是丢了两个φ...
至于小错误,应该你的二维截图不是整张图纸,就很难说了...
至少你螺纹M10处的剖面线有问题,而M85处却没问题。
你的二维图上有没有表粗糙度...
有没有技术要求,都写了些什么...
另外,我觉得你108和92两个尺寸应该至少有1个是配合尺寸吧,应该有公差。

网友:
材料、技术、粗糙度,公差,标注

网友:
这个零件螺纹应该是车出来的,起始处要标倒角。还有,92和108要标直径符号。小螺纹处是否应标一个定向视图?

网友:
楼主还是学生吧。画的不错,基本尺寸都标了(当然落下直径符号),具体尺寸标注要根据装配图斟酌一下,另外还需要细化公差跟行为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螺纹相贯线不会是直的吧

嗯嗯   有个弧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凸台的直径连个Φ都没有

这个是我的错误

网友G:
我再提个建议,不是找错啊。

该图中剖面线、尺寸线和螺纹牙底线应该都是用的同一个图层,建议用不同颜色不同图层来画,会更清晰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再提个建议,不是找错啊。

该图中剖面线、尺寸线和螺纹牙底线应该都是用的同一个图层,建议用不同颜色 ...

公司给的标准图框   按公司的规定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比较多哦,不及格。该有φ的没有。螺纹孔相贯线,标注基准。。。

学习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明显错误就是丢了两个φ...
至于小错误,应该你的二维截图不是整张图纸,就很难说了...
至少你螺纹M10处的 ...

谢谢  正在学习当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话说   现在还有用CAD直接绘图的吗 ?(没贬低的意思)画3D  然后出工程图 上面那些问题都不会出了吧 ?

我们公司这边主要还是实物测绘。。。刚开始学习

网友:
公差配合倒角相贯线

网友:
零件的公差等要求不是零件本身决定的,是需要在装配图中需求来定义的

网友:
总得来说问题是好多

网友:
线条颜色不对

网友:
个人认为有以下几点:1.外圆直径漏“φ”;2.螺纹孔位置配合时需不需要公差?、φ92、φ108需要配合吗?公差。。。3.螺纹M85X1.5 换到剖视图是不是更漂亮点(个人标注习惯)4.楼上兄弟们说得视图方向我感觉还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