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材是20CrMnTi,φ50轴径能承受多大的扭矩?请教

楼主(2015-01-28):
钢材是20CrMnTi,φ50轴径能承受多大的扭矩?

网友:
这种问题不是用材料力学就可以解决么?楼主可以先去看看材料力学先。。。

网友A:
扭矩T小于等于 :直径立方*许用力(40)*/5
 50*50*50*40/5= 1000000
1000N.M

网友(点评):
20CRMUTI 的Z值在40~52之间,这里取最小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扭矩T小于等于 :直径立方*许用力(40)*/5
50*50*50*40/5= 1000000
1000N.M

这个公式是经验公式吗?
哪里能找到?

网友(点评):
设计手册啊。轴的许用转应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扭矩T小于等于 :直径立方*许用力(40)*/5
50*50*50*40/5= 1000000
1000N.M

哦,懂了,是材料力学的公式。

关键是许用剪切应力  教材上说是0.5~0.6的屈服点     这样算出来大了很多

网友(点评):
你这样计算应该考虑到截面系数,屈服强度,安全系数,不过我不会算,坐等大神

网友(点评):
本质是一样的,手册上说许用剪应力的选的比较小的原因在于,考虑一般轴除了收扭,还有收到弯曲,如果只是单纯的收到扭转,可以增大许用剪应力

网友:
τ=T/Wt,即Tmax=τ*Wt/n(n为安全系数)。Wt=3.14*D^3/16,取n=1,τ=(0.6-0.8)σb 。
查手册σb=615Mpa(调质)。
取0.7得τ=0.7*615=430.5Mpa。
取n=1,  得Tmax=10560 N.m

楼上的如何算出来得1000N.m?

网友(点评):
你俩,一个算的是静扭强度,一个算的是纯扭转疲劳强度,争这个结果有意思吗?

楼主(2015-08-18):
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扭矩T小于等于 :直径立方*许用力(40)*/5
50*50*50*40/5= 1000000
1000N.M

你这许用应力应该是那个什么值等于-1时的疲劳许用应力,不然不会这么小

网友:
机械实际手册上有现成计算实例,楼主自己算吧,这也是基本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