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系统控制快走丝线切割大厚度工件参数设置

楼主(2015-01-28):
本厂有一批实心厚300工件需要线切割齿形,请问线切割参数怎么设置才能切割顺利(不断丝),线切割为HL控制快走丝,由于工件太厚,总是断丝或者切割时进时退,望各位高手指点。不甚感激!

网友A:
将电参数调到最大,线尽量多一些,切一个小时歇一下,注意紧线

网友B:
这要看具体的机型了。进给速度、电流、脉宽、工作液冲刷情况、丝的新旧、松紧程度都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电参数调到最大,线尽量多一些,切一个小时歇一下,注意紧线

切削液用什么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看具体的机型了。进给速度、电流、脉宽、工作液冲刷情况、丝的新旧、松紧程度都有关系的

泰州同方的DK7745,具体参数数值怎么设置呢

网友B:
什么材料的工件啊?电流不要太大,最好用恒力张丝器,避免过松过紧断丝。欲速则不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材料的工件啊?电流不要太大,最好用恒力张丝器,避免过松过紧断丝。欲速则不达

45钢